[电路分析] 单片机外围电路

楼主(2014-09-26):
RAO和RA5模拟输入端口都用了130K     30K这两个电阻
为什么?

网友A:
分压进AD

网友B:
楼上正解;
实际使用,分压后再加个电容进AD更好;
楼主输入接的多少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实际使用,分压后再加个电容进AD更好;
楼主输入接的多少V啊? ...

输入接的在10~20V之间,经过分压之后输入电压应该保持在0~基准电压之间,那么
经过AD转换之后转换的是“30K”上的数字电压值,如何得出其在分压之前的数字电压值啊?

网友C:
要是汽车电瓶的话,Vbat要么12V(9~16V)要么24V(18~32V),按计算,你的Vbat应该是12V的,这样使用分压电阻分压去单片机AD口的范围就是1.69V~3V,确实按照3楼所说,缺少滤波电容,接口到AD口处,按我们的设计是1000:1的电容配置,用于滤波和保护。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接的在10~20V之间,经过分压之后输入电压应该保持在0~基准电压之间,那么
经过AD转换之后转换的是“3 ...

你计算一下不就知道了啊,分压比你知道了,30K电阻分压知道了,还不会计算输入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计算一下不就知道了啊,分压比你知道了,30K电阻分压知道了,还不会计算输入电压吗? ...

嗯  我知道怎么计算输入电压了。
我看到PIC单片机的模拟信号源的最大建议阻抗为10K
这里130K  30K 是不是不合规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我知道怎么计算输入电压了。
我看到PIC单片机的模拟信号源的最大建议阻抗为10K
这里130K  30K 是不是 ...

这个阻值的电阻也还好,你可以搭起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