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的蛋疼,遇到个不要紧的问题,能力有限分析不出

楼主(2014-09-26):
      现象:上电后D13 led从不亮慢慢变亮,整个过程持续30多秒。断电立马上电LED立即点亮,稍等一会在上电依然是从不亮缓慢变亮。Q3 MCU_OUT1接stm32f103ve单片机的PA11脚。

        条件:STM32引脚未初始化,应该是浮空输入状态。

    这个倒不影响功能,就是想知道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哪位能给讲解下。

      MOS管SI2302:

网友A:
你的led是几v的,你把vcc3.3v换成5v,看还有问题吗,估计是led+817里的发光管,电压>3.3v了

10分钟眼睛放风时间,闲着木事,闲扯一个蛋,哈哈

网友B:
闲人就是闲。
有不理解的,自己测试这个电路的VI特性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led是几v的,你把vcc3.3v换成5v,看还有问题吗,估计是led+817里的发光管,电压>3.3v了

10分钟眼睛放风时 ...

压降没有达到3.3V,817压降约1.1V,led约1.8V。我的电阻是选的大了,会导致光耦导通电阻增大,但不应该是这个现象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人就是闲。
有不理解的,自己测试这个电路的VI特性曲线。

为什么要做VI特性曲线,led两端电压是慢慢增大,电流也是慢慢增大。我感觉原因是mos管控制端悬空,导致它的导通是个过程。但是我自己解释不了根本原因,所以要问问哈。你理解得闲和我说的闲不是一回事啦,我只是把他当开关用,把引脚设为输出就没这问题了,知道不知道不影响项目什么的,但就是想知道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啦,所以说闲。和大家探讨下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led是几v的,你把vcc3.3v换成5v,看还有问题吗,估计是led+817里的发光管,电压>3.3v了

10分钟眼睛放风时 ...

T叔WV,必是正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做VI特性曲线,led两端电压是慢慢增大,电流也是慢慢增大。我感觉原因是mos管控制端悬空,导致它 ...

我都看不懂你想表达的意思。
原理图是D13,内容描述是D31。
如果是D13,无非就是3.3V电源、一个电阻、一个发光二极管、一个红外发光二极管,和其它电路有啥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看不懂你想表达的意思。
原理图是D13,内容描述是D31。
如果是D13,无非就是3.3V电源、一个电阻、一 ...

额,打错了,是D13。  光耦并没有接地,是通过两级mos管接地的,通过mos管接通关断。

网友D:
论坛里这样的坑经常出现,让非常有经验的人们,扑腾扑腾地掉下去。
上星期我还看见一个坑,大家分析的特专业,最后原因是楼主设计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里这样的坑经常出现,让非常有经验的人们,扑腾扑腾地掉下去。
上星期我还看见一个坑,大家分析的特专 ...

我这个也是个坑?!

网友A:
你的LED灯为死马要串在光耦里?作指示灯吗?LED灯及光耦发光管都是非线性元件,告诉你的1.8V及1.2V都是额定电流时的参数,所以你设计用在边缘区域时,这些非线性数据就上升作怪了.这个动态过程不太好描述.打住吧,你个应用小电工木必要钻这个牛角.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LED灯为死马要串在光耦里?作指示灯吗?LED灯及光耦发光管都是非线性元件,告诉你的1.8V及1.2V都是额定 ...

网友E:
PC817中的LED,阴极用了一个“接地”的符号,实际上不是接地,而是接GND--JT,而GND--JT呢,连接到MOS管Q3上,而Q3的门极呢,连接到STM32的PA11引脚上,而PA11引脚未初始化,是输入状态。而楼主在5楼补充说,把PA11设为输出就没这问题了。

本人承诺我上面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网友B:
真是闲人,原理图乱七八糟的,让人掉坑里。
PA11还悬浮的,这能说明什么?上电时,悬浮的GPIO必须加上拉或者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闲人,原理图乱七八糟的,让人掉坑里。
PA11还悬浮的,这能说明什么?上电时,悬浮的GPIO必须加上拉或 ...

哈哈,看来我这还真是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817中的LED,阴极用了一个“接地”的符号,实际上不是接地,而是接GND--JT,而GND--JT呢,连接到MOS管Q3 ...

你的描述很准确啊,的确是这样的。从整张原理图截取了两部分,可能让人有所误解吧。不问啦,反正是mos管慢慢导通导致的。

网友F:
嗯,IO口悬浮,引脚内部或者外部的漏电阻给MOS管的G极慢慢充电,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了;
加个上拉/下拉电阻就OK了,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IO口悬浮,引脚内部或者外部的漏电阻给MOS管的G极慢慢充电,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了;
加个上拉/下拉电阻 ...

嗯嗯,把MOS看成一个电容,慢慢充电,电压慢慢提升上来,然后其阻值慢慢减小,直到最后导通。这个现象是没跑程序时发现的,至于上拉下拉电阻就不加了,虽然焊接时存在隐患。

网友G:
LED是坏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的LED灯为死马要串在光耦里?作指示灯吗?LED灯及光耦发光管都是非线性元件,告诉你的1.8V及1.2V都是额定 ...

我们都有强迫症,弄不出来,比憋尿还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