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Hz的PCB天线怎样画?

楼主(2014-09-26):
在做个433MHz的发射卡,用PCB天线.
电路原理比较简单:如下图
.
PCB天线应该怎样画好啦?要画多长?
我查资料,有些说要1/4波长,有些说要3/4波长?那个性能好些?
我看了别人画的433MHz卡.它的天线好长啊?这么长好不好的?
如下是别人画的卡,上面弯弯曲曲的就是天线了.

谢谢!

楼主:
还有人说还一定要1/4波长.比它长一些更好的.
也有人说用5/8波长效果更佳.

到底应该怎样?
谢谢!

网友A:
单极的 四分之一 波长,Loop 的 二分之一 波长,实际上跟板子大小周围环境等等都有关系,天线长度会有较大差别,不管怎么样,一切以实际效果为准……

楼主:
300/433 = 0.69
0.69/4 = 0.1732米

是不是这样计算?

楼主:
我画成这样,行不行的?

板上还有空间,需要绕多几圈画长些吗?

谢谢!

网友A:
地在哪个方向?有空间的话就画长点,实测的时候一点点的割短来看看实际效果到底多长最合适
433 这种的天线,反正效率都不会太高,能有个 15% 就很不错了,看效果更重要。

楼主:
是这样的.
红色大面积的是地.

画长多少合适?

谢谢.

楼主:
PCB天线,跟线路的粗细有关系吗?

网友A:
这种天线设计,天线的正下方不能有地,要完全净空(不铺铜)……

楼主:
天线画在底层.底层没有铺铜的.顶层大面积铺铜. 行不行?
我就是希望底层的方向可以成功收发就行.顶层的方向有没有信号都没所谓.这样顶层可不可以铺铜?
谢谢!!!

网友B:
多测试,用外部天线效果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线画在底层.底层没有铺铜的.顶层大面积铺铜. 行不行?
我就是希望底层的方向可以成功收发就行.顶层的方向 ...

天线投影区的每一层都不能铺铜

网友C:
433的还是用外部天线好,天线下面覆铜会屏蔽信号

网友D(2018-10-25):
上面这些回复,一个专业的都没有。板载天线设计需要的不仅是天线频率长度,还跟电路板耦合,板上地环境,天线周边材质都又关系,根本没法直接计算。只能用专业实验室设备进行调试设计才能完成,其他的说法都是瞎扯。需要设计电路板上共板天线的朋友可以加我的扣扣 2034315657,我可以帮你搞定包括433M板载天线在内的任何板载天线设计。

网友E(点评):
能不能发一个2m内的433Mhz的PCB天线库给我,谢谢

网友F:
这种画法,还不如焊个导线效果好,太业余。

网友G:
这也太随意了吧,天线也有好多指标的,增益,方向图之类的 。。推荐多参考 silabs,ti之类的文档,最好搞个hfss之类的软件仿真下。

SINGLE-ENDED ANTENNA MATRIX DESIGN GUIDE  ,欢迎交流

网友H(2019-08-02):
蛇形天线的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