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试验测试不过

楼主(2014-09-26):
最近做一个电力项目,PT/CT通过滤波电路进AD芯片,测试高低温性能,目前高温实验测过没问题,精度有保证,低温试验测试有问题,在-40°时采样精度误差明显变大到2%左右,正常应该为千分之几的误差,电路图如下

其中两个电阻为1K精密电阻,电容为0.1uF。另外AD1_1处还有个47K电阻接到AGND,图中没画。目前已排除PT/CT问题,有没有做过类似项目经验的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首先 AD精度不一定是这这个地方的问题 整个板子都有关系
另外 你可以尝试下 R3 R6 用多个电阻串联得到1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 AD精度不一定是这这个地方的问题 整个板子都有关系
另外 你可以尝试下 R3 R6 用多个电阻串联得到1K ...

正常情况下和高温情况下,测试精度都是千分之几,合格的。只有在低温-40时候精度变成2%左右,您说几个串联到1K原因是什么?事实上,电阻换小或者电容容值略调点,正常情况精度也是满足的。只不过低温才不行

网友B:
电阻要选用金属膜材质的精密电阻
电容要选用CBB材质的,或零温漂NPO贴片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要选用金属膜材质的精密电阻
电容要选用CBB材质的,或零温漂NPO贴片电容

回老T,这次电容用的X7R电容,本来准备用COG电容的,问了下价格很贵接近0.8元一个而且也不零卖
X7R电容最大误差15%,目前用的0.1uF,原来用0.47uF正常情况下精度也能满足。所以就没换COG电容了
另外,基准源芯片会不会影响这个,用的外部基准源芯片ADR421,哪个知道说说

网友C:
你有实物,自己测试一下就很好判断问题了。
看看-40度时,参考电源是否准确。
R6短路看看。
监测一个V1是否在低温时有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实物,自己测试一下就很好判断问题了。
看看-40度时,参考电源是否准确。
R6短路看看。

这个先记下,因为做试验是到外面做,多征询下大家意见,到时一起改

网友C:
如果信号是外部输入的,和温度肯定无关,有关系的就是:
1、参考电源。
2、输入电路的漏电和对地阻抗变化。
3、采样时间等软件参数是否合理。

网友D:
只是高精度还不行,还要有高稳定性指标。多少个PP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信号是外部输入的,和温度肯定无关,有关系的就是:
1、参考电源。
2、输入电路的漏电和对地阻抗变化。 ...

PT/CT也是放在机箱里面的。关于第二点和第三点,能否详细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高精度还不行,还要有高稳定性指标。多少个PPM。

基准源芯片PPM只有3,可能性也不大。不过这次也试一次

网友D:
电阻的PP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的PPM呢?

正负100pp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负100ppm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阻要选用金属膜材质的精密电阻
电容要选用CBB材质的,或零温漂NPO贴片电容

T叔的这个是书籍吗?可否共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T叔的这个是书籍吗?可否共享一下

http://baike.baidu.com/view/4103705.htm?fr=aladdin

网友D:
100PPM太大了。

网友D:
从室温到-40度,电阻值就变化近1%。供你参考。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老T,这次电容用的X7R电容,本来准备用COG电容的,问了下价格很贵接近0.8元一个而且也不零卖
X7R电容最 ...

一分钱一分货,高性能的产品配得上高成本的器件

网友G:
建议先查一下电源,

网友H:
建议采样电阻改成高精度,低温漂的。50ppm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