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的AD口最高耐压是多少?

楼主(2014-09-26):
各位大侠,我的K60是3.3V供电的。我想知道K60的AD口电压最高多少不会被烧坏。能不能达到10V。当然3.3V以上对于AD就没有意义。
如果防止AD口被烧,大概要做什么保护措施。另外AD口的阻抗大概有多大?

网友A:
楼主你好
由于不清楚你芯片具体型号,所以暂且以数据手册K60P144M100SF2V2为例。
手册“4.4 Voltage and current operating ratings”有个表格你可以看一下,其中VAIO参数那行就代表了你的AD口输入电压范围(最高也就VDD + 0.3v)。

网友A:
AD口的输入阻抗可以从数据手册的“6.6.1.1 16-bit ADC operating conditions”章节表格看RADIN那行参数(典型值是2kΩ,最大5kΩ)

楼主:
这个AD输入电阻,可能测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AD输入电阻,可能测量呢?

数据手册上有张ADC输入阻抗等效框图你可以看下:

楼主:
这个手册是那个手册上的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手册是那个手册上的图。

请看K60P144M100SF2V2

另外:楼主以后回复别人最好点击那楼的回复按钮,这样系统才会提醒被回复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上有张ADC输入阻抗等效框图你可以看下:

我的K60P144M150SF3RM.pdf找遍了也找不到你这张图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K60P144M150SF3RM.pdf找遍了也找不到你这张图呀。

之前不知道你是K60 144pin脚 150MHz主频的芯片,该芯片的数据手册请看K60P144M150SF3
参考手册里的确没有这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上有张ADC输入阻抗等效框图你可以看下:

Robin,我想知道在采集的过程中Racin这个电阻,会不会随温度、时间和输入电压有变化。如果有大概在什么范围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Robin,我想知道在采集的过程中Racin这个电阻,会不会随温度、时间和输入电压有变化。如果有大概在什么范 ...

这个参数没有在数据手册里给出呢
但是关于ADC模块其实有自校准功能可以改善此问题,你可以看一下参考手册的“37.4.7 Calibration 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