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Hz PCB天线设计.

楼主(2014-09-26):
想做个433MHz的发射卡,用PCB天线.,
请问这个天线要多长?是1/4波长吗?
如果.比1/4波长长,那是好事还是坏事?
电路比较简单:

是用单片机控制的.
谢谢!!

楼主:
也有人说用3/4波长.
更有人说用5/8波长.
到底那个效果好?
谢谢!!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有点怪,用一个高频管就可以了,433M的天线大约19.2CM,小型发射器上一般不会这样做,你去找个实物看看

楼主:
这个图是个实物板上抄下来的.

楼主:
300/433 = 0.69
0.69/4 = 0.1732米

是不是这样计算?

楼主:
我画成这样,行不行的?

板上还有空间,需要绕多几圈画长些吗?

谢谢!

网友B(2015-07-06):
我也想知道,楼主,天线最终做成啥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