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放大电路竟然没有放大,高手们支支招

楼主:
C1 我短路了,C2我焊接成了一个10K电阻,R3我去掉了。R5我用150K,C3C4我也去掉了,这就是最基本的放大电路了吧。为什么不能放大呢?给点建设性意见。电路不是我设计的。
各位,先不要说关于电路的无关紧要的话题,只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2014-09-26):
看了下反向电路没错,你好好查查

楼主:
哎,就这么几个件,咋查,我都搞不清状况了

网友B:
从测各管脚电压开始,慢慢查吧

网友C:
信号幅值范围、频率?运放工作电压?

楼主:
结贴,哎,地线没有接上,直接接正负5V。但是我用示波器量过怎么还测到正负5V了?

网友D(点评):
沟里翻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