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单片机16F1827开门狗复位后为何程序不从头运行呢。

楼主(2014-09-26):
void init()
{
    WDTCON= 0x14;
    OSCCON= 0xEA;
    OPTION_REG =0x00;

}
void main()
{
    init();
    Delay_ms(100);
    Delay_ms(100);
    Delay_ms(100);
    Delay_ms(100);
    while(1)
    {
    }
    CLRWDT();
    Delay_ms(100);
}
开门狗超时后,就一直卡在while(1)出不来。

网友A:
你怎么确认没从头运行的,配置位设置如何?

网友B:
while(1)
    {
    }
    CLRWDT();
    Delay_ms(100);
你这样写,清狗指令还有什么用?

网友C:
按照逻辑来说,肯定出不来...很简单,一开机,初始化看门狗,然后就进入死循环,没有喂狗,重启....然后,重复前面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1)
    {
    }

我其实是在调试时,在Delay_ms那边设置断点,看在复位后能否重新在此处停止,但是现在我有个新的想法,复位后是不是设置的断点也没有作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逻辑来说,肯定出不来...很简单,一开机,初始化看门狗,然后就进入死循环,没有喂狗,重启....然后, ...

我其实是在调试时,在Delay_ms那边设置断点,看在复位后能否重新在此处停止,但是现在我有个新的想法,复位后是不是设置的断点也没有作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