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能否推荐一款正负电源可调的DC-DC芯片?

楼主(2014-09-26):
能否推荐一款正负电源可调的DC-DC芯片?

网友A:
输入输出要求

网友B:
DC-DC芯片可选的范围很大,同时出正负压的就少些,其实可以变通下,如果负压需要的负载电流不大的话,就用电荷泵实现,DC-DC输出的正电压直接给到电荷泵翻转产生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要求

没啥要求,只要输入为直流就行了,输出正负12V可调,或者其他范围可调,要求不是很严格

网友C:
楼主你要说出负载电流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要说出负载电流多少啊

3A以内吧

网友D:
我想:楼主的设备经常冒青烟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