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灯问题

楼主(2014-09-26):
STC15F2K60S系列单片机,用74hc595扩展控制led,一共控制20个led,所有led的阳极都接在5V电源上,阴极分别接到595的各输出口,现在有个问题是每次上电的时候都会出现闪灯的情况(差不多所有的led都会亮下,然后灭掉),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原理图如下:

网友A:
51复位老问题。595的OE端并个大点的电容下地;或者LED的5V加粒管子控制起来,低电平才通5V给LED

楼主:
试了下,595的OE端并了22u,100u,220u,470u,1000u的电容到地,但是依然会出现部分灯亮下然后灭的情况,另外LED的5V加粒管子控制起来,低电平才通5V给LED这个方法现在不方便试,请教高手还有没其他的方法可以搞定这个问题的啊?

网友A:
OE 端加一级反相器或三极管反相,软件也反过来,这样改简单点

网友B:
用OE引脚的控制即可,注意MCU的IO不能直接接在OE上,OE本身加个RC电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OE引脚的控制即可,注意MCU的IO不能直接接在OE上,OE本身加个RC电路即可。

为什么不能直接接啊,OE加个RC能控制?请高手图示指教下

楼主:
通过用示波器测试595的输出脚发出输出脚有个尖脉冲,图示如下,然后就去掉了电源部分的电阻R2,结果竟然不再上电灯闪了,虽然问题解决了,但是其中的道理还是没明白,非常感谢高手们的指导,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Q4NDE0fGU4OTZmM2I2fDE3NTk5NjA1NDV8MHw%3D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Q4NDEyfGU1MjA4ZjRjfDE3NTk5NjA1NDV8MHw%3D,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用示波器测试595的输出脚发出输出脚有个尖脉冲,图示如下,然后就去掉了电源部分的电阻R2,结果竟然不 ...

C20的容量那么小,7805搞不好可没**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直接接啊,OE加个RC能控制?请高手图示指教下

自己画个图分析一下,注意IO的内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