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串口中断异常

楼主(2014-09-26):
include <STC15F2K60S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define SYS_CLOCK 22118400L
#define BAUDRATE1 9600
#define BAUDRATE2 9600

void init_uart1()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256 - SYS_CLOCK/32/BAUDRATE1;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256 - SYS_CLOCK/32/BAUDRATE1;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init_uart2()
{
        S2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65536 - SYS_CLOCK/BAUDRATE2/4);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65536 - SYS_CLOCK/BAUDRATE2/4) >> 8;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

void test_send_byte(uchar dat)
{
        IE2 &= 0xfe;        //disable uart2 interrupt
        P_SW2 |= 0x01;  //change uart2 port to P4.6/P4.7
        S2BUF = dat;
        while(!(S2CON & 0x02));
        S2CON &= 0xfd;
//         P_SW2 &= 0xfe;         //change uart2 port to P1.0/P1.1
        IE2 |= 0x01;        //enable uart2 interrupt
}

uchar g_buf = 0;
uchar g_received = 0;

void main()
{
        init_uart1();
        init_uart2();
        EA = 1;
        ES = 1;
        IE2 = 0x01;
        test_send_byte(0x55);
        while(1)
        {
//                while(!g_received);
//                g_received = 0;
//                test_send_byte(g_buf);
        }
}

void uart1() interrupt 4
{
        if(RI)
        {
                P23 = 0;
                RI = 0;
                test_send_byte(SBUF);
        }
}
以上程序串口1接收来自PC端串口调试助手的数据,并及时通过串口2返回给PC端的另一个串口调试助手窗口。现在的问题是,若test_send_byte()函数中P_SW2 &= 0xfe;语句不注释掉的话,把程序下载进单片机,然后串口2发送0x55,即52行的代码test_send_byte(0x55);;给串口1发数据,串口1中断正常,串口2也能把串口1接收到的数据发送给PC。单是我给单片机断电后再上电,第52行的代码似乎执行了两次,即PC端收到了两个0x55,然后给串口1发送数据,串口1无法进入中断(若进入中断,P23引脚应该为低电平,实际测得为高),串口2也就没有给PC返回数据了。但是当我将test_send_byte()函数中P_SW2 &= 0xfe;语句注释掉以后,一切又恢复正常了,即串口1可以中断,接收数据;串口2也能相应地发送数据给PC,0x55也只收到一次。第一次发帖求助,语言组织可能不好,望各路大神指教。

网友A:
串口中断里,最好加上这句,万一你发送了(你程序里就有发送串口1),那就会重复进入串口中断(原因自己想想吧)。

if(TI)
{
   TI = 0;
}

网友B:
可能是思路的问题,你这样做,首先转发的串口要比原始的波特率快,或是,原始的串口需要等转发的串口操作完再发新的数据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中断里,最好加上这句,万一你发送了(你程序里就有发送串口1),那就会重复进入串口中断(原因自己想 ...

我发送之前已经禁止了串口中断,而且发送的是串口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思路的问题,你这样做,首先转发的串口要比原始的波特率快,或是,原始的串口需要等转发的串口操作完再发 ...

我把串口2的波特率调为14400和19200后,结果还是程序下载后马上运行,正常;断电后再上电,异常。

网友B:
这个可能是程序初始化的问题,上电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多半是初始化参数不对的原因,具体在哪里您要自己去找。没看你具体的程序实现步骤,方法,看您说的这个,多半是这样的原因。

提供一个办法,即串口1收到数据后,串口2发固定的字符,不要用   WHILE();语句   去发送数据,用中断去发送数据。

网友B:
这样的程序N年前我就做过了,N>10,IC肯定没问题的话,就是程序思路的问题.比必要时,可用先进先出的缓存去处理.

网友A:
其实,STC官网就有库函数写的例程,为什么不下来直接试下呢?人家也是双串口同时中断收发的。我接过两台电脑各自115200通讯,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STC官网就有库函数写的例程,为什么不下来直接试下呢?人家也是双串口同时中断收发的。我接过两台电 ...

嗯,受教了,自己写的程序还是不够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