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5 uart4 会一直在中断死了出不来。

楼主(2014-09-26):
                 接收与发送都正常,可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后一直死在uart4 的中断里出不来了。

      收发程式这一部份,是从51方面移植过来的,所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求解,为什么会死在里面,如何出来?

    还是要注意那一些相应的设置?

网友A:
看这么多中断,可能中断来不及响应;
导致程序死在中断里;

中断程序改短点,少开几个中断,逐个试验,判断哪个中断引起的;
或者降低BAUD试下;

网友B:
接收溢出,上次我也是遇到这个情况,必须清除两个标志位。不是在中断出不来,而是不停滴进入中断。

网友C:
:o51也能往这上移植?

网友D(2014-10-30):
路过看看,我也有移植的问题没解决,希望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