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上电复位问题

楼主(2014-09-26):
大家搞单片机有没有测试说慢上电啊,我今天测试慢上电复位不行啊,就是我前级电源的12V从0开始上升,单片机一直不复位,但是正常的上下电是可以复位的,请问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怎么解决啊,我在外边的使用环境很有可能是电源跌落又上升,而上升的速度是不确定的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多数上电复位电路对上电时间有要求

网友B:
MCU对VCC上电是有速率要求的,以前玩的一个台系品牌好像是要求0.035V/us,速率过慢了就会power on reset fail。
如果MCU有reset 脚的话,在MCU的Reset脚加个809复位芯片,如果MCU没有reset脚,要从供电系统想办法,比如用带使能脚的LDO,或者在VCC电源上加一个Power switch负载开关,通过EN脚加延时处理来规避

网友C:
你的复位电路怎么样的?
慢上电的过程 你示波器监控 看单片机的VCC 和复位脚

网友D:
看下规格书,对IC的上电斜率要求是多少,尽量不要超规格应用

网友E:
抬高芯片的复位电压应该可以解决,这个和芯片的工作频率还有关系的,工作频率越高就需要把复位电压设置得越高。一般单片机内部有几个复位电压点可以选的,楼主可以选择最高的一个点试试,如果没有内部可选的复位电压的话,就要在复位脚外置复位电路了(可以考虑稳压管+三极管的方式)。

网友F:
1、使用复位芯片。
2、等电压升到一个值后(比如4V)才给MCU供电。

楼主:
不好意思,刚出差回来,感谢楼上各位的指点,我感觉yanman217的办法提示了我,可以采用试试。谢谢各位了。

网友G:
你用的单片机够原始的了。对电压上升速率有要求都是些原始的单片机,要求复位信号结束前,外部晶振要成功震荡n个周期以便于清除内部寄存器达到预定的缺省值。如果上电速率太慢,晶振电路无法受到足够的扰动无法起振,这样复位信号结束后单片机依然处于不可用状态。

对于这样的问题,外加复位ic是没有用的,外加供电电路提供快速上电能力可以解决但是太复杂成本太高。

其实现代的单片机(21世纪设计的)一般缺省内部RC振荡器,这种振荡器是跟着上电同步起振的,几乎没有时间滞后,复位结束前总有足够的振荡周期用来清理内部,所以对于上电速率都是没有要求的。等复位完成后再由软件来选择使用低成本的内部RC还是高精度的外部晶体。

网友H:
Mirochip的PIC16F1784系列是2012年推出的,有VDD上升要求:

我知道的就有HOLTEK和sonix单片机也有VDD上升要求。

楼主:
谢谢富贵,可是我用的是LPC1754啊,M3核的,我倒没有研究他到底哪年出的,可是我感觉M3核的应该不会是太早的了吧。从资料里面没有看到有上电速率的要求。谢谢指导。

网友I:
不是慢上电需求。

我倒是感觉你不符合 VCC信号和RST信号的 上电时序要求

你用个专用的复位芯片应该可以满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