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使用printf函数定向UART输出的说明

楼主(2014-09-26):
本人是从新唐的M0转过来的,一直以为M3也可以半主机打印,照着网上的说法弄了半天,怎么没反应呢,弄了好久才搞明白M3 printf()使用的情况。

楼主:
M3的printf其实还是使用的串口,不是半主机,只不过是借用了经典的printf函数,发送字符串的时候,使用了printf函数而已,因此需要把printf()重新定向到串口。

楼主:
因此,在使用printf之前,需要先配置UART1,因为重定向中用到的就是串口1.

楼主:
配置串口1的函数如下:
void USART1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config USART1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USART1 GPIO config */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1 mode config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楼主:
重定向的函数如下:
/*
* 函数名:fputc
* 描述  :重定向c库函数printf到USART1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由printf调用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将Printf内容发往串口 */
        USART_SendData(USART1, (unsigned char) ch);
//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SET);
        return (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