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新人问上拉电阻

楼主:
图中DS1302有三个引脚接了4.7K上拉电阻。我查了查手册,说那个三个脚内部各有40K的下拉电阻,而单片机内部有20多K的上拉电阻。我想问下如果我不接4.7K的上拉电阻。是不是就不会正常工作?
是因为单片机内上拉电阻和DS1302下拉电阻分压后DS1302引脚的高电平只有5V的三分之二么?没有达到高电平的最低标准么?

楼主(2014-09-26):
最后问下图中R6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问下图中R6的作用是什么?

耗电很省,有了R6电压也降不了多少,R6跟C25还能起到一个滤波作用,降低电源上的干扰,给1302提供一个更干净的电源。

网友B:
有点意思,为了降低干扰,专门加个下拉电阻,你师傅难道是一个专业的机械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耗电很省,有了R6电压也降不了多少,R6跟C25还能起到一个滤波作用,降低电源上的干扰,给1302提供一个更 ...

那不加R9,R26,R32会怎么样?

网友C:
怎么没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有电池?

用电容了,不是实际产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耗电很省,有了R6电压也降不了多少,R6跟C25还能起到一个滤波作用,降低电源上的干扰,给1302提供一个更 ...

真的奇怪 !!!!!!!!!!!!!!!!

电阻也能滤波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真的奇怪 !!!!!!!!!!!!!!!!

电阻也能滤波 ??????

RC滤波啊,不是还有个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有电池?

R9,R26,R32不加的话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高电平不是5V?

网友C:
你可以测一下,原则上要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测一下,原则上要加的

额,其实我就是想问,这个原则是从哪里来的?哪些引脚需要加,哪些不需要?嘿嘿

网友E:
不仅和电阻有关,和输出驱动更有关。简单的分压计算就不对了

网友C:
手册上应该有吧

网友F:
实测DS1302电源是要加个1K左右的电阻的 ,特别是国产的芯片,一定要加 不然会发烫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仅和电阻有关,和输出驱动更有关。简单的分压计算就不对了

能稍微多说一点么,就对这个电路而言,具体些?电阻加和不加的区别,和加多少是如何计算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