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L297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14-09-26):
用L297外加两片H桥的直流电机驱动芯片来驱动一个双极性步进电机,步进电机的电流在4A左右,两个H桥芯片的电流也是4A,不知道L297的驱动能力有多大,通过L297的Vref端设定的电流值能达到多少?两个H桥的电流都通过Vref设定到4A!每相的电流检测端都连在了一起!
主要就是担心L297的驱动能力,会不会发热很大?

网友A:
建议看看L297的datasheet先!

网友B:
发热在桥上。

网友C:
L297 其实只是个控制电路,驱动能力很弱。
如果通过控制驱动芯片来驱动电机,是个合适的方案,L297也不该发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297 其实只是个控制电路,驱动能力很弱。
如果通过控制驱动芯片来驱动电机,是个合适的方案,L297也不该发 ...

是把L297当做控制芯片来用的,这种情况下L297的电流设定端是不是就不用连接了?

网友C:
只是讲关于发热的问题。作为控制,不容易发热的。
但是作为控制和保护,电流传感监测,建议还是加上。

网友D:
可以使用TMC2660的集成MOSFETs 这个片子的最大好处就是功耗很低,发热量很小 不需要散热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使用TMC2660的集成MOSFETs 这个片子的最大好处就是功耗很低,发热量很小 不需要散热片
...

关键是价格!价格不超过20元,估计还可以用用。

网友D(2018-02-24):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价格!价格不超过20元,估计还可以用用。

最新推出的TMC2100 TMC2208 TMC2130价格都是20元以内而且带有stealthchop静音驱动技术 对步进电机来说是场革命的技术有视频http://i.youku.com/i/UMTc4OTY0NDIw?spm=a2hww.20027244.uerCenter.5!6~5!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