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正弦波)

楼主(2014-09-26):
求大神解答??
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找了好多,,参数一模一样,,,multisim里面仿真就是不对劲,
跪求元件参数
上图

网友A:
追随DS会临si提不上裤子
顺便一问:ds的“教诲”都令你追到了些什么

楼主,别理他们,努力学习

楼主就想找个现成电路观察振荡,手头没有,坛内帮搜一个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3394&fromuid=471730

网友B:
教科书是没有实际经验的学者抄书所得

楼主:
跪求大神推荐~~

网友A:
楼主没提要求东东多了去啦,他还没媳妇,你主动去责无旁贷吧
也许是您自个想知道这个要害UfUi不好意思开口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单相思

这你就不知道了,他俩很有交情滴,这不,最近老9努力帮那2把刀寻求“乙类饱和”物理层面理论依据,据称己有所进展,足见其思念己深

网友D:
本来想学习一下,没想到的结果

完全可以滤除杂音,世界太大了,捡有用的取

网友E:
这类振荡仿真,是要有预设条件的。

网友F:
弄好了没有?只要震荡就行是吧?

楼主:
已经好了,谢谢各位

楼主:
给不了分

网友G:
别仿真了  搭个测试电路 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