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振荡(器)的视角....

楼主(2014-09-26):
振荡是个普遍的自然界现象,但凡人们看到的现象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它的影子。这里说一下作为一种现象或功能大概存在有几种观察它的视角,基本为:线性/非线性,稳态/非稳态,无噪/有噪

一)线性

  这是一个被研究得最为彻底的视角,数学上已经给出了几乎所有可能的结果。

二)非线性

  虽然现在非线性科学(和数学)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相比线性来说非线性方面的研究还是非常的不成熟,只是在某些特定的前提条件下得到了相对可行的研究结果。一般而言,非线性下只能得到近似的或逼近某一理论极限的结果。

三)稳态

  所谓稳态就是稳定的周期变化,这也是功能性的振荡所追求的目标。显然,这里没有规定具体是个什么样的周期变化。

四)非稳态

  顾名思义,除了稳态周期变化外都是非稳态。显然,非稳态是非周期性的。

五)无噪

  自身不含噪声的就是无噪。显然,作为无噪系统,输入可以是个噪声源。

六)有噪

  相比无噪,自身含有噪声的就是有噪。通常,可以将噪声成分独立出来,形成一个含等效独立噪声源的系统。此时,如果去掉所有的等效噪声源,系统又可回复成一个无噪系统。

对于如上的三个维度,理论上可以构成八种组合。下面关于几个常用组合罗列一下相关的几个理论

1)线性/稳态/无噪

  经典的Barkhausen稳定判据就是用于此组合。这里加了个“经典”以区别于下面提及的“改进”。

2)非线性/稳态/无噪

  近年来发展出了数个关于非线性稳态的判据,一般称这些判据为“改进的Barkhausen稳定判据”。关于非线性稳态,其实还有一个有效地方法——即谐波平衡法(HB)。

3)线性/非稳态/无噪

  作为一般线性振荡,我们知道有个著名的经典Nyquist判据。这是一个适用于线性非稳态(含稳态特例)的方法。其实,这只是基于数学中的线性方程理论,相应的还有几个其他的方法。

4)非线性/非稳态/无噪

  类似前面所说的,近年来同样发展出了几个应用于非线性且非稳态的形似Nyquist判据的理论方法,一般也统称为“改进的Nyquist判据”。

从上面的归类分析可以看到,对于同一个振荡(器)可以依据不同的角度给出不同的理论方法。而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应用要求或者是看问题角度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理论去分析问题。

网友A:
思路打不开,只能停留在表层概念上,而且基本概念也弄不清,比如三"稳态",事实上,稳态和周期性没有必然联系,确切地说,稳态不需要是周期性(periodic)的!如果惊讶,先百度(论坛上许多人离开百度不能活),百度不到就短信我。

网友B:
归纳的有广度,有些我没有深入的了解。

顾名思义,除了稳态周期变化外都是非稳态。显然,非稳态是非周期性的。

非稳态,例如起振中幅度的增长需要经过近千个周期达到稳定,似乎该非稳态称为“幅度、周期不稳定的周期性信号”是否更接近实际?稳态,不光周期稳定,幅度也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归纳的有广度,有些我没有深入的了解。

这里的“稳态”局限于周期性,或称为单一基频的稳态。

如此规定主要出于其可使用傅里叶级数分析的考虑。有了离散频率的频域分析方法(即傅里叶级数展开),使得时频域间的关系变得相对简单(HB就是基于此)。

至于幅度缓变得信号,可能有的时候将其视为“准稳态”处理也未尝不可。

其实,工程技术上,对于某些次要的因素可能采取忽略的态度。但是对于信号的主要特征,则通常不会含糊或有其特定的规定,譬如,把两个任意不同基频的稳态信号叠加起来通常没什么意义。

网友A:
把"稳态"和"正弦稳态"混为一谈了。。。
意思差太多了。

网友C:
看到两位大神辩论,很是景仰。顺变搭车问个小问题:如果没有噪声,电路会振荡不?

网友A:
再给你增加两个维度:

七)正弦波振荡器
八)非正弦波振荡器

对于以上4个维度,有16种组合,分别是。。。

九)软激振荡器
十)硬激振荡器

对于以上5个维度,有32种组合,。。。。

这样搞,你想要180种组合也能搞出来。。。

网友A:
十一)时变
十二)时不变

十三)周期振荡器
十四)伪周期振荡器
十五)混沌震荡器

差不多有180种组合了吧?

想要还有
十六)正交振荡器
十七)带通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