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飞思卡尔单片机io口询问

楼主(2014-09-26):
我想问下HY48的单片机的io口的灌电流能达到多大?整块片子的灌电流能达到多大?

网友A:
这种参数一般不都是在数据手册上有表格列出的吗?

网友B:
楼主你好
建议你看一下芯片对应手册MC9S12HY64RM的“A.1.9 I/O Characteristics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章节表格介绍。
“A.1.9 I/O Characteristics”就有提到灌电流参数。

楼主(2015-06-18):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建议你看一下芯片对应手册MC9S12HY64RM的“A.1.9 I/O Characteristics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 ...

手册上写的是作为输出能带负载10mA,那么IO口的电压会不会变化?

网友C:
好像手册上就有说,能带负载说明了IO的电压就不会变化

网友:
去看数据手册,各种参数都在数据手册里。

网友D:
数据手册上都有呢,我觉得在能带负载的范围内,IO的电压不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