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问如何修改can总线的引脚

楼主(2014-09-26):
我司也参照官方的mx6q开发板做了个样板,参can总线的io做了修改,请问我在修改驱动时还需要修改哪些地方?
官方的引脚:
CAN1_TX                -->        SPDIF_CLK           -->        GPIO-7
CAN1_RX                -->        DISP0_SER_RS   -->        GPIO-8
CAN1_STBY        -->        KEY_COL5           -->        GPIO_19
但我的样板的为:
CAN1_TX                -->        KEY_COL2        -->        GPIO4_IO10
CAN1_RX                -->        KEY_ROW2      -->       GPIO4_IO11
CAN1_STBY        -->        GPIO_2                -->        GPIO1_IO02

CAN1_STBY的引脚我再board文件里面改了,请问另两个脚的在哪里改呢?好像没有找到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们开发板上的CAN模块没有焊上的。请问你硬件有把CAN模块添加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们开发板上的CAN模块没有焊上的。请问你硬件有把CAN模块添加上的吗? ...

有的,加了周立功的can模块,不过即使没加can模块,使用cantest测试的时候,测CAN1_TX应该有信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们开发板上的CAN模块没有焊上的。请问你硬件有把CAN模块添加上的吗? ...

请问如何修改另外两个引脚呢?现在我启动测试程序后,测到我的CAN1_TX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修改另外两个引脚呢?现在我启动测试程序后,测到我的CAN1_TX没有信号输出 ...

我发给你一个文档,你参考一下哈 How to enable CAN bus on i.MX6Q SabreSD.pdf (482.87 KB, 下载次数: 9) 。这个文档讲的很详细的。

网友A:
有问题我们下周再讨论哈~~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啊,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