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25好像存在以下bug

楼主(2014-09-26):
BUG, TE, ui, ST, EMC
今天调试KL25的时候发现以下问题:
定义两个数组:
  uchar tempa[9]="12345678";
  uchar tempb[9]={0};
当执行memcpy(tempb,tempa,7);时没问题
当执行memcpy(tempb,tempa+1,7);时会出现default_isr entered on vector 3,该错误为Hard Fault。
memcpy()函数原型:
void *
memcpy (void *dest, const void *src, unsigned n)
{
    int longs, bytes;
    uint32 *dpl = (uint32 *)dest;
    uint32 *spl = (uint32 *)src;
    uint8  *dpb, *spb;

    if ((dest != NULL) && (src != NULL) && (n > 0))
    {
        bytes = (n & 0x3);
        longs = (n - bytes) >> 2;

        while (longs--)
            *dpl++ = *spl++;

        dpb = (uint8 *)dpl;
        spb = (uint8 *)spl;

        while (bytes--)
            *dpb++ = *spb++;
    }
    return dest;
}

好像当memcpy的源地址为奇地址时会KL25会产生硬件错误
注释:该memcpy函数为stdlib库函数,并非自定义。其他单片机应该没这个错误

网友A:
楼主能给个工程吗,让我也试试。

网友B:
被坑死了,我也遇到了,谁能想到是飞思卡尔问题,一开始还以为是自己取地址弄错了,地址不是4倍数都会出问题。改成按照字节拷贝,问题就没了

网友C:
那个memcpy本身貌似有点问题吧。也不管参数指针是不是4字节对齐,都强制转换成uint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