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的IO翻转速度最快能到多少?(已解决)

楼主(2014-09-26):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你好
我这儿暂时没有你这种MK60FN1M0VLQ15芯片,而且之前也没有测试过呢。
如果你那方便的话,可以用PE工具生成一个工程并将Core\Bus Clock都配置到最高。
然后在main函数的主循环里多写几条GPIOx_PTOR指令翻转IO口,并用示波器观察一下看频率能有多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我这儿暂时没有你这种MK60FN1M0VLQ15芯片,而且之前也没有测试过呢。
如果你那方便的话,可以用PE ...

至于为何要多写几条同样的翻转指令,请看Kinetis系列产品常见问题总结 附件文档的“10.1 KL25的IO口最高翻转频率”描述。

网友B:
以前用K60 100MHz那种记得翻转能到4MHz多点
你的芯片时钟快,翻转也应该能更快。

楼主:
好像实验了,大概在50ns左右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实验了,大概在50ns左右吧。

楼主你好
谢谢楼主与大家分享相关经验!
如果有空还请配合我们按照论坛置顶帖:本论坛中结帖方式 描述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