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5RBT6用UART1不能写程序,求救

楼主(2014-09-26):
如题,boot1固定10K下拉,boot0跳线帽直接3.3V,写不了程序,电流27mA左右,感觉就没进入bootload模式。这个是在测试好的板子上,直接把STM32F105RBT6的芯片拆下换上GD的,所以电路应该是没问题的。
要么就是GD的芯片在细节上跟STM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用ISP下载没有什么区别,BOOT0=1,BOOT1=0,打开ISP就可以连接到了

网友B:
串口的TX脚加一个10K的上拉电阻,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串口的TX脚加一个10K的上拉电阻,再试试

我直接用的usb转TTL的,哈哈

楼主:
恩,连上了。
原来是我昨天热风枪吹焊的时候没有焊接好,用烙铁修了一遍就好了。唉,国产芯片啊,心里老不踏实了,一出问题就想到是不是芯片有问题,原谅我这“崇洋媚外”的心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连上了。
原来是我昨天热风枪吹焊的时候没有焊接好,用烙铁修了一遍就好了。唉,国产芯片啊,心里老不 ...

:@崇洋媚外

网友C(2015-03-15):
还事实一个真相就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