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C100pins使用FSMC控制8bit的RA8806LCD总线一点反映都没有

楼主(2014-09-26):
stm32f103VC100pins使用FSMC控制8bit的LCD总线一点反映都没有,
我用的屏是RA8806,普通时序控制,屏是可以点亮的,
感觉是FSMC初始化的地方有问题,我这里贴下代码,麻烦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1;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1;
  p.FSMC_DataSetupTime = 0x03;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p.FSMC_CLKDivision = 0x00;
  p.FSMC_DataLatency = 0x0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B;//FSMC_AccessMode_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NOR;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8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Bank1_SRAM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贴不了图?
LCD_RS-->FSMC_A16
LCD_CS-->FSMC_NE1
LCD_WR-->FSMC_NWE
LCD_RD-->FSMC_NOE
LCD_D0~D7-->FSMC_D0~D7

网友A:
发现FSMC的资料你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FSMC的资料你参考下;

谢谢班主,我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班主,我试试看!

:)
再用示波器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用示波器测试下;

版主,我现在的情况是,信号都有了,而且都正常,但是有些时序不太对,导致初始化还是失败了。

我用的屏是ra8806,写数据是wr上升沿写入。但是由于我的硬件和屏还有io控制模式决定了上升沿时间很慢,wr还没拉上去,数据脚D0-D7就已经无效了。下面是我用示波器捉到的图形:

上面是D0下面是WR

上面是D0下面是WR

如图上面是D0,下面是WR。D0到WR第一个下降沿时间只有50个ns,而且代码控制不了。
然后WR上升沿写数据的时候,由于WR还没拉到高电平。数据脚D0已经变为无效了。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WR上升沿到D0无效之间的时间可以设置吗?我怎么改都没法改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版主,我现在的情况是,信号都有了,而且都正常,但是有些时序不太对,导致初始化还是失败了。

我用的屏 ...

这个是RA8806的时序图

ra8806时序图

ra8806时序图

网友A:
调下:这几个参数看看;
我以前还用示波器测试过的;
你根据你实际的需要,改下各参数看看;
先把FSMC总线读写部分调通(WHILE循环,一直写个固定的数据),拿示波器慢慢看,调到你所需要的读写实际;
再改屏部分相关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下:这几个参数看看;
我以前还用示波器测试过的;
你根据你实际的需要,改下各参数看看;

全部试过了,只有数据建立时间有效,其他怎么调都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部试过了,只有数据建立时间有效,其他怎么调都没用~

:)
用的多少版本的库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全部试过了,只有数据建立时间有效,其他怎么调都没用~

ra8806时序图

ra8806时序图

我想延长tDH8,但是只有FSMC_DataSetupTime一个参数 是可以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多少版本的库啊?

;* File Name          : startup_stm32f10x_hd.s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3.5.0
;* Date               : 11-March-2011
;* Description        : STM32F10x High Density Devices vector table for MDK-ARM
;*                      toolchain.

3.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下:这几个参数看看;
我以前还用示波器测试过的;
你根据你实际的需要,改下各参数看看;

sram时序

sram时序

数据手册上写只有一个HCLK,难道无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多少版本的库啊?

nand时序图

nand时序图

突然发现nand方式可以设置wr高电平的持续时间,请问有nand方式控制lcd的相关资料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突然发现nand方式可以设置wr高电平的持续时间,请问有nand方式控制lcd的相关资料么?
...

按照我上次发的资料给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我上次发的资料给就可以了;

那个资料好像没nand方式控制lcd的

网友B(2016-01-18):
楼主问题是否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