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N中断没有响应

楼主(2014-09-26):
dspic33fj256的芯片。
设置RB0引脚为输入,为CN输入引脚。

void initCN(void)  //初始化
{
  CNEN1bits.CN2IE = 1;
  IEC1bits.CNIE = 1;
  IFS1bits.CNIF = 0;
}
void __attribute__ ((__interrupt__)) _CNInterrupt(void)
{
// Insert ISR code here
IFS1bits.CNIF = 0; // Clear CN interrupt
LATA=0xffff;
}

但RA输出还是0,CN中断并未发生

网友A(2016-07-26):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一开始用了模拟IO口,后来设为数字IO,还换了非模拟IO复用的引脚,就是进不去中断,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捉急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一开始用了模拟IO口,后来设为数字IO,还换了非模拟IO ...

ANSBbits.ANSB0 = 0;

试试将RB0设为不是模拟输入看看,PIC24FV 的RB0默认是模拟输入,不是数字输入,以前也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NSBbits.ANSB0 = 0;

试试将RB0设为不是模拟输入看看,PIC24FV 的RB0默认是模拟输入,不是数字输入,以 ...

恩恩,我用的是dsPIC33fj32mc204,我也像楼主那样设置过,把模拟输入改为数字输入,有些默认为模拟输入的引脚可以实现CN中断了,但是还有一些还是进不了中断,在Protues仿真中连内部电阻弱上拉都无法实现,设置之后引脚的电平并没有被拉高,不知道还隐藏着什么黑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