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控制此IC(图)

楼主:
  IC的原理图请参照图片,请问能否在单片机的I/O口引出0到9、A到H共17个按键开关,以便控制主IC实现规定的功能?
  主IC已经编号通讯协议,也就是各个功能对应的码。单片机与主IC只有一个引脚相连(3脚)。本人菜鸟,初次来单片机板块,请多关照!

1、CPU控制信号:P2.1 I/O通讯。
a)选曲:80H-8FH 具体对照曲目表;
b)播放:90H;
c)音量:A2H(最大)A3H(中)A4H(小)初始状态为A2H;
d)停止:A0H。

2、曲目表:
      第一首80H:《叮咚、叮咚》   第九首88H:《爱的罗曼史》
      第二首81H:《致爱丽丝》      第十首89H:《回家》
      第三首82H:《西敏寺钟声》   第十一首8AH:《罗密欧与朱丽叶》
      第四首83H:《卡门序曲》      第十二首8BH:《红河谷》
      第五首84H:《恭喜你》          第十三首8CH:《雨中旋律》
      第六首85H:《梁祝》             第十四首8DH:《Jingle Bell》
      第七首86H:《小步舞曲》      第十五首8EH:《雪绒花》
      第八首87H:《小天鹅》         第十六首8FH:《斗牛士之歌》

网友A(2014-09-26):
用矩阵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矩阵键盘

4×4的键盘吗?市面上是否有这样一种直接发送指令的单片机模块?可以发码的单片机。有0-9,A-H共17个按键,直接输入指令。例如输入键盘上的“A0H”,停止功能。

网友A:
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

20个键每个键代表一个字符,除了0-9,A-H,是不是还有“I、J、K”呢?还是  * # 之类的?

网友A:
有#,回车确认键,‘。’,返回键等。G,H没有吧?IJK也没有
或者自己设计矩阵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回车确认键,‘。’,返回键等。G,H没有吧?IJK也没有
或者自己设计矩阵键盘 ...

自己设计矩阵键盘,可以有“G/H”等其他字符对吧?那市面上有没有现成的买呢?例如华强北电子市场。
谢谢回复,明天给你50分。:P

网友A:
其实看你软件定义了。定义什么键就是什么键。

网友A:
应该有,我用过

网友B:
如果说这颗IC的通信协议可以你自己定义的话,按键部分用一颗红外遥控器的芯片就可以轻松搞定了,主IC写一个解码程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