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时失败,之后就再也连不上仿真器了。

楼主(2014-09-26):
下载程序时提示校验出错,后来就怎么也连不上仿真器。这是什么原因?另外我的产品已经灌封了,仿真器插口是引出来的。

网友A:
断电,重插

网友B:
不会是烧写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然后被锁死了吧

网友C:
板子换了把

网友D:
会不会是出现短路呢

网友E:
锁死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F:
我有点怀疑是电源问题了,是不是不太稳定呢?

网友G:
你选用的仿真器是谁家的?使用的ccs是哪个版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