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D32F101RB用STM32的库函数,FALSH读写失败

楼主(2014-09-26):
已经修改了FLSAH延时:代码如下
//#define EraseTimeout          ((uint32_t)0x000B0000)
//#define ProgramTimeout        ((uint32_t)0x00002000)

#define EraseTimeout          ((uint32_t)0x000FFFFF)
#define ProgramTimeout        ((uint32_t)0x0000FFFF)

是不是还有其它哪里需要修改?

网友A:
:lol给你个FLASH的例程

楼主:
谢谢啦我找到问题啦
  1.         FLASH_Unlock();
  2. //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BSY | 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RTERR); 必须屏蔽此行
  3.         FLASH_ErasePage(Addr);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屏蔽那行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啦我找到问题啦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屏蔽那行才行。

官方的代码?好奇怪

网友C:
还要修改以下四个函数;
FLASH_Status FLASH_EraseOptionBytes(void);
FLASH_Status FLASH_ProgramOptionByteData(uint32_t Address, uint8_t Data);
FLASH_Status FLASH_EnableWriteProtection(uint32_t FLASH_Pages);
FLASH_Status FLASH_ReadOutProtection(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在这四个函数写完key以后增加语句来增加等待的时间。
While( ! (FLASH->CR & 0x200 ) );// Wait OPTW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