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THS1031参考源输出不正常

楼主(2014-09-26):
我用了TI 公司的THS1031 模数转换芯片,采用了器件手册上推荐的配置方式。
附件就是那个配置图。
结果,我一板子上有4路采样电路,四个THS1031的VREF都没有按照手册上说的输出2V,都输出了1.26V,而且芯片没有正常工作,无法对输入的信号采样,输出为全0。很奇怪。
而且有时,某个芯片的有可能输出2.0V,这时候,芯片工作正常,能正常的输出采样结果。
最后,我还发现一个问题,某些芯片的VREF管脚在刚上电的几秒钟时间里面输出时正常的2.0V,随后就迅速的掉到了1.26V。
请问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PS:另外一块板子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A:
从数据手册看, 没有说到跟楼主相关的问题。会不会工作条件的问题,比如电源,温度;
或者是进入了节能模式?可以读出控制寄存器来看看吗?

楼主:
没有加时钟的时候,它的OVR脚输出低电平,加了时钟信号,OVR脚输出高电平。控制寄存器我今天试着读一下。

楼主:
貌似不能读出配置

楼主:
问题找到了,OE脚上电的时候不能是高电平,或者是不确定的电平,我勒个去。手册上也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