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现金求一个STM32 读写sd 模拟U盘的方案,具体要求如下

楼主(2014-09-26):
现金求一个STM32 读写sd 模拟U盘的方案,具体要求:
1、要求读写速度 2M以上。
2、STM32F1XX的读写速度 1M左右。
3、稳定读写。

对大圣来说应该是举手之劳,本人也聊表寸心

网友A:
外包的话,最好在外包承接版块发一个;

楼主:
谢谢,提醒啊,我过去发一下

网友B:
对于大神来说,是举手之劳!因为别人做过!
但是对于你来说,你不会!大神也是花了多少时间才修炼出来的!所以你聊表寸心,估计没人理你的。你自己肯定也搞过!这种转的速度要高速真的不容易!0.1MB级别的代码,网上随便下,1MB的我也想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于大神来说,是举手之劳!因为别人做过!
但是对于你来说,你不会!大神也是花了多少时间才修炼出来的! ...

楼上说的对, F10x到达1MB速度不容易。

看楼上的照片,你是湖南台的欧弟吗? 怎么开始搞IT了?

网友D:
1MB的给大家开源下吧?

楼主:
原来大家都有这个困惑啊
我现在准备 用usb3300 来实现这个需求
要是调试成功一定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大神来说,是举手之劳!因为别人做过!
但是对于你来说,你不会!大神也是花了多少时间才修炼出来的! ...

用usb3300 来实现这个需求,你看可以吗

网友E:
买开发板,自己再琢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
试了一下,确实要高速接口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usb3300 来实现这个需求,你看可以吗

usb3300的话,USB这块肯定是没问题了!那你要解决的就是SD卡读写这块的速度了。

网友G:
这个我之前做过,每秒1M读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速率太高的时候内部数据总线带宽被挤占太多其他部分有可能受影响.
我之前做50HZ电压电流采样(每点2字节)每周期1024点实时存储,ADC和SDIO都用得DMA....
记得当时2通道AD数据可以,4通道AD就有点乱了,你的stm32也不是只操作sd不干别的对吧,你再通盘考虑一下确定你的需求吧.

网友B:
一般大数据量,长时间传输的时候,可以尽量减少其他操作。毕竟是单片机,又不是WINDOWS,只要能保证1MB,其他的可以暂时禁止操作。

网友G:
想办法去掉固件库里的while等待dma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了一下,确实要高速接口才行。

速度不错啊,谢谢你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办法去掉固件库里的while等待dma结束.

哦,谢谢指点,10.1一直没有上网,大家都去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