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为什么是这样呢?比较水的问题

楼主(2014-09-26):
我们知道2.0.0.100是A类IP.理论上来说,子网掩码应该是:255.0.0.0.但是我现在把路由器的子网掩码设置为:255.255.0.0.现在还是可以上网,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谢谢。IPV4

网友A:
子网划分,因为你一般找不到一个拥有2^24台主机的的局域网,再加上ip v4地址紧缺,就把一个A类网络地址划分为多个子网,你用了其中一个子网2.0.xxx.xxx。

网友B:
掩码设置成255.255.255.254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