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2C5410AD用ISP下程序时能否保留住内部EEPROM数据?

楼主:
走过路过的各位大牛大侠们,请教一个关于STC单片机的问题:
1. 用法: 我们一产品上用STC12C5410AD做控制, 用0000H~27FFH的10K Flash保存代码,用0x2800~0x2FFF的4块扇区2KB 来做为EEPROM来保存数据,特别有一些是出厂校准数据(要经过比较麻烦的硬件校准再写入参数)
2. 问题: 产品升级使得我们要用ISP V4.83软件烧入新程序,数据Flash区一并清0那儿是钩的NO,但新程序烧录后数据Flash全为0了,害得我们要重新校准整个产品,这在客户那儿太不方便了,

不知有没大哥知道要能如何才可以保留数据Flash?

网友A(2014-09-26):
可以考虑用带EEPROM的片子

楼主:
这以后可以这样干,但这产品生产了两年了,出了很多机器给客户了,现在就想找个办法避免把机器拿回来,那会搞死人的,而且好多机器在国外

网友B:
STC12C5410AD和STC-ISP V4.83都是比较旧的东西。

STC-ISP v6.xx 软件 已经支持STC12C54XX系列,试试看。(目前最新为V6.79,http://www.****ducst/STCISP/stc-isp-15xx-v6.79B.zip

Ver6.57 (2013-8-6)
  1. 在联机/脱机下载工具(U7/U7-S1)支持下列型号:
     V6.56以支持如下型号:
         STC15F2K60S2/STC15L2K60S2系列
         STC15F408AD/STC15L408AD系列
         STC15W201S/STC15W204S系列
         STC15F104W/STC15L104W系列
         STC15F104E/STC15L104E系列
         STC15F204EA/STC15L204EA系列
         STC10F08XE/STC10L08XE系列
         STC11F60XE/STC11L60XE系列
         STC11F02E/STC11L02E系列
         STC12C5A60S2/STC12LE5A60S2系列
         STC12C5608AD/STC12LE5608AD系列
     V6.57增加支持如下型号:
         STC12C5410AD/STC12LE5410AD系列
         STC12C2052AD/STC12LE2052AD系列
         STC90C58AD/STC90LE58AD系列
         STC90C52RC/STC90LE52RC系列
         STC90C58RD+/STC90LE58RD+系列
         STC89C52RC/STC89LE52RC系列
         STC89C58RD+/STC89LE58RD+系列

Ver6.38C (2013-5-27)
  1. 修正界面上的一些显示问题
  2. 在指令表中增加指令总时钟数信息
  3. 针对STC12C54xx系列增加初始化EEPROM为00/FF的选项

Ver6.27 (2013-1-23)
  1. 支持固件版本为5.8F及以上版本的STC12C5416AD系列单片机的ISP下载
  2. 更新重要说明

Ver6.19 (2013-8-1)
  1. 兼容老版本软件的项目文件.
  2. 增加支持STC12C54xx/STC12C2052/STC90xxRC/STC90xxRD+/STC90xxAD型号的ISP下载.

网友C:
试试高版本的STCISP软件... V6.75等等

网友B(点评):
目前最新为V6.79,http://www.stcmcu.com/STCISP/stc-isp-15xx-v6.79B.zip

楼主:
结贴了,原因找到了,原来生产的时候全部选过  下次下载把EEPROM清掉为0 这功能, 原来这选项是本次设置,下次应用,晕死,看来要想得到EEPROM只有找解密公司去弄了,多谢各位!!!

楼主:
所以说要想保密,就要加上,但意味着以后的数据没办法弄出来,除了解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结贴了,原因找到了,原来生产的时候全部选过  下次下载把EEPROM清掉为0 这功能, 原来这选项是本次设置, ...

解决就好,使用芯片要弄清楚各个参数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