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烧芯片

楼主(2014-09-26):
工作中遇到的一个电路,ab为采样测量点接直接到MCU,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烧芯片,我猜可能是ab间的电压太高所致,不知道ab间的电压要怎么计算?

网友A:
坐等大神解释。。。

网友B:
AC220V 50HZ:接的是交流电的火线或零线吗?
AC220V OUT接的啥?交流电整流后的输出吗?

网友B:
烧芯片,你芯片电路怎么接的?
和交流电源相连接,不要说火线和零线的要特别注意;
即使你板子的地和交流电源的大地相连,如果客户那边接地不好等,或者电网电压不稳定等因素都有可能烧芯片;
另外交流电源的开启和关闭瞬间,板子如果有程序还容易死机;
你于你上面的电路,可以先拿万用表测试下,电压;
再用示波器看下输出波形;

网友C:
猜想 你的电路是错的
一般这个电路是测量电流的
取采样5毫欧上的差分电压
R43 和R29 之间应该是个200V IN
22R 小了点 一般是1k  如果是交流 还得多级滤波 然后进AD
当然整个系统的参考地也是有讲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220V 50HZ:接的是交流电的火线或零线吗?
AC220V OUT接的啥?交流电整流后的输出吗? ...

AC220V 50HZ接的是交流电的火线;AC220V OUT接的是用电设备

楼主:
这个电路是错的,正确的电路不是这样的。这个电路是正确的电路有一条线断了以后,等效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芯片就烧了,我想可能是ab间的采样电压太大了,单片机被烧了,可是不知道要怎么算ab间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AC220V 50HZ接的是交流电的火线;AC220V OUT接的是用电设备

那这样就是过流检测用的了;

楼主:
ab间的电压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