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显示板

楼主(2014-09-26):
请问DSP电机控制显示板的作用以及如何设置参数??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这谁知道啊?你的配套资料里应该有

网友B:
这东西还是看你自己带的资料,带的例程中肯定有相关部分,看看硬件电路,看看程序,看看资料,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