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结

楼主(2014-09-26):
pn结中的空穴是什么意思,空穴从p区流向n区是什么意思 怎么解释能好理解

网友A:
顶 太经典回答 大赞

网友B:
讲的太明白了,看来上面的大虾应该是个麻坛高手

网友C:
道理粗浅,却也普遍适用——扩散运动与相对移动

网友C:
这位小同学
PN结内建电场是与载流子扩散力相平衡的,其大小取决于扩散能力
对此另有专门学科研究,但与模拟电子电路的学习应用关系不大
看你这么执着,想必是欲学无门乱投师
还是去找啋搅瘦吧,据说此人曾逗留于长沙学校

网友D:
回复经典赞

网友E:
这些东西,只是在初学时用来理解器件,后面是用不到的。密度高的向密度低的运动,叫扩散,空穴运动就是这种物理运动。空穴运动开始时,没有电场,后来就有了电场,在这个电场作用下,空穴开始向相反方向运动,这种在电场作用下的运动叫迁徙。当电场作用下的空穴迁徙运动完全抵消由密度不同而引起的空穴扩散运动时,势垒就此形成。大概就是这样,你要真了解,还是找本书看看。

网友F:
先不说Uho究竟是几伏这样深奥莫测的问题。同一种型号的硅二极管正向压降居然不是一个常数,而是分布在0.5V~0.8V这样大范围,难道还不是一个现实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位小同学
PN结内建电场是与载流子扩散力相平衡的,其大小取决于扩散能力
对此另有专门学科研究,但与模 ...

:dizzy:我的“学生”怎么删帖跑了

网友G:
2楼太形象了

网友F: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就是误人子弟,是不应该提倡的!

OK!

网友H:
解释的太形象了,赞

网友I(2016-12-06):
空穴可以直接理解为共价键上流失一个电子,最后在共价键上留下空位,这个空位就是空穴。而空穴移动,因为空穴被认为带正电的粒子,不能移动,而PN结P区的电子会逆电场方向依次填补空穴,等效于空穴沿电场方向移动。百科上讲空穴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对大量电子运动的一种等效,空穴的流动其实就是大量电子运动的等效的反运动,这从空穴的定义和特性就知道。我觉得也对,空穴失去电子产生,都是依托电子而存在的定义所以它的运动,特性也会与电子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