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XX问题,找高手解答

楼主(2014-09-26):
建立了一个空程序,没有调用任何函数,编译后居然使用了6.3K! STM32资源浪费这么严重?见下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贴图~~~

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买了颗16k/4k的片子。结果发现不够空间。

1.设置里边,c/c++选项,点击Optimization右边的三角按钮,选level 3

2.勾上“One ELF Selection per Function”

最后编译得3k左右。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B:
你用了LIB的库吧,不用库的话,应该可以小一点。但是,几K的容量,对STM32来说,也很小的一部分,没必要这么纠结!

直接用库源文件编译,才几百个字节,供参考:

网友C:
既然没调用任何函数,和STM32有什么关联?
编译器和库的问题,不是STM32资源浪费。
楼上的代码里面,去掉编译器自带的startup.s初始化文件,代码还会更小。

网友D:
肯定是你哪里设置得不对。
给个图你参考一下。

楼主:
改了个startup.s,只有几百个字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