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的用作按键的输入口损坏,是静电造成的吗

楼主(2014-09-26):
各位工程师,大家好!我有个问题,向大家咨询一下。我做了一块电路板,上面用到ALTERA公司的CPLD EPM240,其中用到CPLD的一部分资源是作为按键电路。按键的接口在电路板的边缘放置。每次在装配过程中,300块里面有2块电路板上的CPLD的用作按键管脚的输入口损坏,其他口不坏。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损坏的原因是什么?是静电造成的吗?多谢了

楼主:
有高手知道我的问题吗?给我支支招!谢谢了!这个是闹不清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还是静电问题?反正是有点不可靠啊!

网友A:
每次?有多少次?要是静电导致,数据大概不会如此完美。

网友B:
可能是多个按键同时按下导致两个IO短路造成的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回复。
wh6ic:您好!谢谢!一般情况下,只按一个键,不会出现多个按键同时按下的情况。另外,每个按键都有自己独立的上拉电阻,多个按键同时按下,不会互相短路,只会各自接地。

楼主:
xg3469:您好!谢谢!
每次指的是我们生厂装配的一个批次,一次300套。那个按键刚开始都是好的,我们工人在装配和调试过程中,需要来回操作按键,不知道啥时候就坏了。另外,我的按键上也用了TVS。也还是不行,300块里面就有2到3块坏的,这个是静电造成的吗?还是还有别的原因?

网友C:
1. 上拉电阻接多少V,CPLD供电多少V?
2. TVS选的参数是否符合设计要求,不合适的话加不加都一样. TVS的在PCB上的位置是否合适,放的不恰当也没有作用.

楼主:
BadWolf: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
上拉电阻:10K,CPLD供电3.3V。
TVS选的是NXP公司的PESD3V3U1UT,TVS焊接在PCB上靠近插座的位置。
您帮我分析分析我的错在什么地方,多谢!

网友D:
首先自己看看设计,是否有做相关的设计防护?边缘设计特别需要注意,
然后再看看你的制造过程的ESD防护如何?如果过程没有安全防护或防护不够都有可能造成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