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时间不够,怎么办?

楼主(2014-09-26):
STM32L151 需要复位的时间在1分钟以上!看门狗的溢出时间貌似最高在26秒多点,有什么办法能代替看门狗达到一分钟时间之后复位吗?求高手指点!!!新手没有多余可用分数,见谅呀。。。

网友A:
hotpower喂狗论

网友B:
可以软件方法复位,1分钟已经超出看门狗的意义了

网友C:
你是要1分钟以上的时间喂狗?是要1分钟后,通过看门狗产生复位?还是需要1分钟以上的复位时间?

网友D:
不知道你是执行什么需要一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是执行什么需要一分钟

想完成的任务是:单片机等待接收数据,如果一分钟后还没接收到数据,单片机就重新复位!本来想通过看门狗实现的(收到数据就喂狗)!但是看门狗时间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要1分钟以上的时间喂狗?是要1分钟后,通过看门狗产生复位?还是需要1分钟以上的复位时间? ...

想完成的任务是:单片机等待接收数据,如果一分钟后还没接收到数据,单片机就重新复位!本来想通过看门狗实现的(收到数据就喂狗)!但是看门狗时间不够。。。

网友E:
那就使用定时器配合实现软件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使用定时器配合实现软件复位

使能定时器后,那个数据接收的函数还在跑吗?以前定时器是当延时来用,现在要保证定时的时候其他程序还在跑:)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使能定时器后,那个数据接收的函数还在跑吗?以前定时器是当延时来用,现在要保证定时的时候其他程序还在 ...

不太明白你意思,定时的时候其他程序当然还在跑,定时器独立工作呀,设定中断触发累计时间,收到数据就清零,没有就累计,到一分钟就软件复位。你的意思不会是让复位状态持续一分钟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太明白你意思,定时的时候其他程序当然还在跑,定时器独立工作呀,设定中断触发累计时间,收到数据就清 ...

恩恩 谢谢啦!我试试用定时器。。。不是复位状态一分钟,是到一分钟后就软件复位!

网友C:
RTC要是不用,可以用RTC的Alarm比较容易实现1分钟延时。

网友F:
可以使用变量判断变量的办法来解决,时间可以很长,当变量到了一个变量然后再开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RTC要是不用,可以用RTC的Alarm比较容易实现1分钟延时。

对,RTC的alarm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