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4301分钟测一次18b20的温度,同时保证10ms产生一个脉宽为5us的脉冲,同时做到

楼主(2014-09-26):
430单片机。我要用DS18B20测量温度,大约1分钟测一次,而同时还要保持没10ms发送一个脉宽为5us的脉冲,但是18b20的转换速度特别慢要750ms以上,我想知道怎么做才能让18b20 一秒测温一次,测温同时又不会因为转换时间太长不影响脉冲发射,是要用定时器吗???又要怎么做。我用 是MSP430F149,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做。希望大侠指点

网友A:
测温度是18b20做,发脉冲是430做,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冲突。
定个10ms的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B:
没有问题
脉冲用硬件PWM产生,如果用软件可能有抖动,因为总线操作关键地方必须关中断,否则可能导致操作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温度是18b20做,发脉冲是430做,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冲突。
定个10ms的中断就可以了。 ...

因为18B20的转换时间要750MS这个期间的脉冲怎么发送啊???我是刚接触这个东西,不是很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
脉冲用硬件PWM产生,如果用软件可能有抖动,因为总线操作关键地方必须关中断,否则可能导致操作错 ...

你的意思脉冲发射不用单片机产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脉冲发射不用单片机产生吗???

一步步来吧,
先不考虑发脉冲,把时序调通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步步来吧,
先不考虑发脉冲,把时序调通再说

程序已经调好了,18b20正常工作了,但是我想把这个加进去,怎么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已经调好了,18b20正常工作了,但是我想把这个加进去,怎么弄啊??? ...

用硬件PWM产生脉冲,周期是10MS,高电平周期是5US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18B20的转换时间要750MS这个期间的脉冲怎么发送啊???我是刚接触这个东西,不是很懂的 ...

脉冲又不是18B20发的,是430发的。

网友C:
基本概念:  如果需要多任务并发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采用多任务RTOS。430有现成的RTOS,拿来用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