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A 芯片烧写之后单片机没反应

楼主(2014-09-26):
(无正文)

网友A:
Fuse配置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se配置有没有问题

熔丝? 不知道,还没看。这个有关系的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熔丝? 不知道,还没看。这个有关系的对吗?

如果配置不正确,有可能导致不能运行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配置不正确,有可能导致不能运行程序.

我现在设置了,貌似也没反应,外部石英  CKSEL 1111 SUI 10  其他按照网上看的,还是没反应,是不是设置错了?

楼主(2014-12-02):
问题已经解决,不是熔断丝设置问题,保持在默认的即可,是烧录器买过来是坏的,换了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