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高手求解,STC运算数据错误

楼主(2014-09-27):
//Offset = (90*20+4)*32;
Offset = 60288;
用上面那句,液晶显示的值为962048.用下面的那句显示60288正确。

还有一个问题
FATsectors=sd_data[39]*0x1000000 + sd_data[38]*0x10000 + sd_data[37]*0x100 + sd_data[36];
FirstDirClust= sd_data[47]*0x1000000 +sd_data[46]*0x10000 + sd_data[45]*0x100 + sd_data[44];
这两句,把 *0x1000000 替换为 <<24 ,*0x10000替换为<<16  也计算错误,困惑我好久啦,肿么回事啊

网友A:
溢出了
90UL这样写就可以了

网友B:
再补补基本的数据类型知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溢出了
90UL这样写就可以了

额,这么神奇:'(

网友C:
常数的默认数据类型是 int型的 16位溢出了

网友D:
不关STC的事,你要怀疑STC就用个别的51试试,结果一样的。或者直接软件仿真看结果,跟MCU就无关了。

LZ要好好学下数据类型知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关STC的事,你要怀疑STC就用个别的51试试,结果一样的。或者直接软件仿真看结果,跟MCU就无关了。

LZ要 ...

我也正想回复用替换法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