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实在看不下去了,STM32软件精确延时的方法!!!!!!

楼主(2014-09-27):
/********************************************************************************************************************
** 函数名称: void DelayUs(INT32U dwTime)            Name:     Ivoid DelayUs(INT32U dwTime)
** 功能描述: 微秒级延时函数                                 Function: Delay time in us's
** 输   入: INT32U dwTime: 延时时间                   Input:     INT32U dwTime: Delay times
** 输   出:                                                          Output:
********************************************************************************************************************/

void DelayUs(INT32U dwTime)
{
    INT32U dwCurCounter=0;                                //当前时间计数值
    INT32U dwPreTickVal=SysTick->VAL;                     //上一次SYSTICK计数值
    INT32U dwCurTickVal;                                  //上一次SYSTICK计数值
    dwTime=dwTime*(RCC_Clocks.HCLK_Frequency/1000000);    //需延时时间,共多少时间节拍
    for(;;){
        dwCurTickVal=SysTick->VAL;
        if(dwCurTickVal<dwPreTickVal){
            dwCurCounter=dwCurCounter+dwPreTickVal-dwCurTickVal;
        }
        else{
            dwCurCounter=dwCurCounter+dwPreTickVal+SysTick->LOAD-dwCurTickVal;
        }
        dwPreTickVal=dwCurTickVal;
        if(dwCurCounter>=dwTime){
            return;
        }
    }
}

楼主:
不明白为什么老有人在唧唧歪歪说代码执行周期不固定,不会换个思维吗?

网友A:
楼主的眼神不大好,没看出来用的是SysTick->VAL是神马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眼神不大好,没看出来用的是SysTick->VAL是神马玩意

汗……这个计数器你还要用来做别的事吗?这是在不影响系统节拍定时工作的情况下,借用它来作延时,为什么不这么用?如果你非要用51的方法,我只能说你回去用51吧!!这里不适合你。

网友B:
为什么不换个思路写延时程序呢;
你这样程序就是死等,多浪费资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换个思路写延时程序呢;
你这样程序就是死等,多浪费资源啊;
...

晕死,是有人需要这样死等的延时函数!!
有些时候用这个样的方法确实也很简单。比如我要延时几个微秒,在系统要求又不是特别高时,这个方法很方便。比如模拟一些时隙操作的时候。
所以,这种函数还是有价值的。不然也不会这么多人问怎么实现了。

网友C:
只延时几微秒,死等也是很好的方法。不用死等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没?对于32位机,精确延时就不能再用数指令的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延时几微秒,死等也是很好的方法。不用死等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没?对于32位机,精确延时就不能再用数 ...

用定时器加信号量,一般需要操作系统支持。同时需要浪费一个定时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为什么老有人在唧唧歪歪说代码执行周期不固定,不会换个思维吗?

看来你比较闲啊

网友E:
如果有系统就没了心跳,不上系统还行,但是我不喜欢用,麻烦,不过精确延时的确可以

网友F:
给大家一个延迟程序,这个很精确

__asm  void IDelayLoop(INT32 count)
{

L1  subs    r0, r0, #6
    bgt     L1
    BX      lr
}

void TimeSleepMicroSeconds( UINT32 uSec )
{
    uSec *= (SYSTEM_CYCLE_CLOCK_HZ / ONE_MHZ);
    int iterations = (int)uSec - 5;

    IDelayLoop(iterations);
}

@xlsbz 好什么,给你指出过来靠指令来延时在cm系列中是不可行的,你还执迷不悟
好 ! 不过得理论依据啊。

网友G:
这不能算是软件延时吧,都使用了外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系统就没了心跳,不上系统还行,但是我不喜欢用,麻烦,不过精确延时的确可以 ...

不知所谓,这个根本就不干扰SYSTICK的运作。

网友H:
一看题目 还以为给个惊喜  结果楼主眼神不好使。systick是软件延时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换个思路写延时程序呢;
你这样程序就是死等,多浪费资源啊;
...

死等不是所有情况都不能用。简单稳定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H:
不过还是感谢你参与讨论

网友H:
while (uint32_t dwTime)
{
     __IO uint32_t  cnt = SysTick->VAL;;
    dwTime--;
}

这个和你的PK一下。

网友I:
到点儿做事儿而不是等着到点儿做事儿

网友J:
没看出来有啥问题。。不明白楼主要表达什么~~
systick 俺也常用的··优点无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H:
while (uint32_t dwTime)
{
     __IO uint32_t  cnt = SysTick->VAL;;

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到点儿做事儿而不是等着到点儿做事儿

请你看另一个贴子吧,很多人要实现软件延时,51那种通过循环方法因为ARM的周期不确定的原因,无法实现比较精确的软件延时。
我只不过提供一种在不影响SYSTICK工作情况下,通过查询SYSTICK计数器的寄存器来实现精确软件延时的方法。

请看不懂的人,先想过再喷。

楼主:
引用 网友H:
while (uint32_t dwTime)
{
     __IO uint32_t  cnt = SysTick->VAL;;

问题就你提的,你根本就没看懂。我这个方法主要就是不占用其它计数器,不影响SYSTICK的工作,也不受限于SYSTICK本身周期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晕死,是有人需要这样死等的延时函数!!
有些时候用这个样的方法确实也很简单。比如我要延时几个微秒, ...

:dizzy:
哦,不过我不喜欢死等,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到点儿做事儿而不是等着到点儿做事儿

那你如果不用死延时,在不再用其它定时器的情况下,你读一下1-WIRE总线试试。到点做事是没错,要分情况,别上来就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不过我不喜欢死等,呵呵;

还时那个问题,那你如果不用死延时,在不再用其它定时器的情况下,你读一下1-WIRE总线试试。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换个思路写延时程序呢;
你这样程序就是死等,多浪费资源啊;
...

对哦,还是死等,不过楼主的想法值得我们鼓励和学习

网友K:
不死等,行不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问题就你提的,你根本就没看懂。我这个方法主要就是不占用其它计数器,不影响SYSTICK的工作,也不受限于SY ...

你怎么知道我没看懂。你以为是哥的巴赫猜想啊。
我得方法明显比你的强  我的不用设置systic就行。你的必须硬件初始化。

看我的  你看懂没
uint16_t hah = 1000;
while (hah > 0)
{
      __IO uint32_t  cnt = 随便搞个寄存器;;
      hah--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怎么知道我没看懂。你以为是哥的巴赫猜想啊。
我得方法明显比你的强  我的不用设置systic就行。你的必 ...

你是真没看懂!!
你以为我是通过赋值来延时?!不懂装懂的白痴!!!!

网友L:
      TI的资料中,此函数在Sysctl.c中是这样定义的:

#if defined(ewarm) || defined(DOXYGEN)    //定义在IAR的编译环境中
void
SysCtlDelay(unsigned long ulCount)
{
    __asm("    subs    r0, #1\n"
          "    bne.n   SysCtlDelay\n"
          "    bx      lr");
}
#endif

#if defined(codered) || defined(gcc) || defined(sourcerygxx)  //定义在codered、gcc、sourcerygcc编译环境下
void __attribute__((naked))
SysCtlDelay(unsigned long ulCount)
{
    __asm("    subs    r0, #1\n"
          "    bne     SysCtlDelay\n"
          "    bx      lr");
}
#endif

#if defined(rvmdk) || defined(__ARMCC_VERSION)  //在KEIL MDK的编译环境下
__asm void
SysCtlDelay(unsigned long ulCount)
{
    subs    r0, #1;
    bne     SysCtlDelay;
    bx      lr;
}
#endif
  不管哪种环境下,发现用了三条汇编指令。我用的是KEIL MDK。
  subs  r0,#1;  // 使用了16位的Thumb指令,无条件更新标志位。S后缀的使用要担心,16位的Thunb指令有可能会无条件更新标志位,也有可能不会。所以,但你需要更新标志位时,一定不要忘了加上S后缀。
   bne SysCtlDelay;  //  无条件跳转指令有两条,B和BX,  BNE中的NE即NotEqual,对应于标志位Z==0;
  表示不等的时候无条件转移到SysCtlDelay处对应的地址;
   bx    lr;  //执行这条指令后,把返回地址存储到LR(R14)中;

关于SysCtlDelay()延时函数:
   TI LM3S8962 默认的设置为采用主晶振6M,   所以,一个周期的时间是1/6us。
   SysCtlDelay()函数里执行了三条指令。
   1.微妙级的延时:
       SysCtlDelay(2); // 延时1us;
        SysCtlDelay(2*x); 延时x us;x=1000时,延时1ms;
        另一种写法
      #defined TheSysClock 6000000
       SysCtlDelay(1*(TheSysClock/3000000)) //延时 1us
    2.毫秒级的延时: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 ) / 3000);    //   延时1ms
        SysCtlDelay(10 * (SysCtlClockGet( ) / 3000));    //   延时10ms
         SysCtlClockGet( )=6000000 ;
    另一种种写法
        // 定义系统时钟 6M
        #define TheSysClock  6000000
       SysCtlDelay(10 * (TheSysClock / 3000)); 延时10ms
      // 定义系统时钟 8M
        #define TheSysClock  8000000
      SysCtlDelay(10 * (TheSysClock / 3000));  延时10ms

用这个汇编微秒级延时函数,通杀所有M3,M4核的单片机。移植过来时间都不变。还很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死等,行不行?

可以,那就要浪费一个定时器。

网友K:
真理越辨越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TI的资料中,此函数在Sysctl.c中是这样定义的:

#if defined(ewarm) || defined(DOXYGEN)    //定 ...

汇编方法,如果计时中间有中断,那么影响会比较大的。
我那个方法,其实本质也是用定时器,但是SYSTICK比较专用,功能也单一,我只是轮询它,不影响它本身工作。只要不是在我到达计数那次查询有中断,那么计时还是准的,中间有多少次中断,不影响计时精度。应该说他是SYSTICK计时器的一个副产品。几乎所有CPU中,这个思路都通用,在STM系列中,程序有移植性,不会因为系统时钟等的变化而影响精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L:
TI的资料中,此函数在Sysctl.c中是这样定义的:

#if defined(ewarm) || defined(DOXYGEN)    //定 ...

大牛,大家争论半天 就等你这个大牛出现

OK  多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汇编方法,如果计时中间有中断,那么影响会比较大的。
我那个方法,其实本质也是用定时器,但是SYSTICK比 ...

1+1=2讲了半天有意思么?
软件架构的书 linux  vxworks代码你多看看 对你有好处。

思维太窄, 和你讲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H:
1+1=2讲了半天有意思么?
软件架构的书 linux  vxworks代码你多看看 对你有好处。

你真看过?!一个延时函数你都能扯上软件架构,真牛!思维真是广啊!!!!让我想起一个相亲的段子。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真看过?!一个延时函数你都能扯上软件架构,真牛!思维真是广啊!!!!让我想起一个相亲的段子。 ...

呵呵 被你看穿了

网友L:
炒什么,稍安勿躁。切忌浮躁。凡是有利有弊,对于某个问题用合适的方式能解决就行了。上个网就是放松下,爱听就听,爱看就看。前万不要有把自己思想灌进别人脑袋的天真想法。

网友M:
做技术的不要那么死心眼,又不是导弹的硬实时。

网友N:
无论什么方法,不影响其它特性而能满足需求就好。毕竟精确延时属于微秒级的,时间够短了

网友O:
我是来看评论的,一个简单的延时难道是楼主的毕生心血吗?有必要骂别人白痴~

网友P:
楼主偷换了概念,用上定时器了,还不如进中断处理算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大牛,大家争论半天 就等你这个大牛出现

OK  多谢

等个毛啊,这不是和你自己写的一样嘛。。。你原来是想看看有没有和你想法一样的,而不是正确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你看另一个贴子吧,很多人要实现软件延时,51那种通过循环方法因为ARM的周期不确定的原因,无法实现比 ...

给你机个建议吧:
1:你的delayus函数无论无何都是死等,因为是for(;;)的结构,条件不成立不会return,除非你在for循环里调用其它函数
2:你只是用了系统中的一个计数变量+ifelse来判断计时时间,结构上并没有大的区别.
3.指令延时不是不可以用,us级的没有必要,用指令延时不准的根本原因是延时代码被系统的各种中断打乱引起的,严格的延时是要关闭全部中断的,固定长的代码执行时间肯定是固定的.
4.到点儿做事不用特别的函数,依据条件进入做事儿的函数就行了,这个条件可以是系统的任何一个与时间相关的变量,但是需要结合需求安排全局量这个比较复杂.
5.不死延时就一定要用一个定时器的理解有偏差,如果定时器自由计数从0~65535,cnt的任何一位都是和时间相关的逻辑,取这个逻辑做判断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给你机个建议吧:
1:你的delayus函数无论无何都是死等,因为是for(;;)的结构,条件不成立不会return,除非你 ...

汗,我的程序实现方法就是你第5点提到的,查询SYSTICK的计数器的计数值及重装值来实现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汗,我的程序实现方法就是你第5点提到的,查询SYSTICK的计数器的计数值及重装值来实现的。 ...

是的,任何一个时间计时变量都可以用来控制时间点,要注意的是这么几点:
1:计数累加后执行逻辑判断,其他的地方不要,目的是防止条件成立时的重人
2:要区分每X时间执行和延时X时间后执行的区别,前者不需要增加额外存储,而后者是必须要存储一些状态的
3:计数变量的计数周期越小则精度越高,但是开销也越大。
4:程序中的常量尽量使用二进制你就会发现逻辑会变简单。
这里面很难写一两个函数说清楚,会直接影响系统的性能。

网友I:
我的程序一般是没有delay之类的函数的,一般示例代码会这样写因为比较容易懂,实际应用中再这么写就很菜了。功能能够实现后仔细安排程序是要花些时间的。

网友I:
给你一个ds18b20,不许你用delay死等方式去驱动他,你试试?
说明一下不死等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让你程序中的核心的while(1)大循环以最快的速度转动。

网友Q:
引用 网友I:
给你机个建议吧:
1:你的delayus函数无论无何都是死等,因为是for(;;)的结构,条件不成立不会return,除非你 ...

感觉像教科书。简单问题复杂化,也是本事。建议你写本教材

网友I:
引用 网友Q:
感觉像教科书。简单问题复杂化,也是本事。建议你写本教材

不是复杂化,程序简单你可以随便来,功能复杂了这个就是必须的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I:
不是复杂化,程序简单你可以随便来,功能复杂了这个就是必须的了.

你五笔打字??

网友I:
引用 网友Q:
你五笔打字??

学过忘光了,什么?

网友R:
我是来看回复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Q:
感觉像教科书。简单问题复杂化,也是本事。建议你写本教材

这也是初学者为什么两个简单的程序却揉不到一起的原因.

网友S(2015-06-25):
很有激情的讨论。

围观过后还是需要冷静下来自己思考。

网友T:
楼主的延时也不精确啊,读写判断返回不需要时间么?

网友:
while (uint32_t dwTime)
{
     __IO uint32_t  cnt = SysTick->VAL;;

写的很easy啊,给力。

网友:
楼主应该再用流程图讲解一下。

网友U:
不上系统还行,但是我不喜欢用,麻烦,不过精确延时的确可以

网友V:
只要说到用计时器实现软件精确延时,总会有两种跟帖:
1,贴上一段神奇的代码,号称非常精确。事实上这种代码比用定时器的方法难理解的多。而且对于stm32这样连取指时间都不确定的MCU,我真的很怀疑这类代码的可靠性。
2,你的代码是死等,死等不好,程序架构啦,执行效率啦,程序复杂了如何如何啦,巴拉巴拉一大堆。
3,浪费一个计数器。stm32上计数器那么多,很难全都占了。即使有其他用处的计数器,常常也可以顺便用于延时。再说,就SysTick来说,不用操作系统没理由占用了。
总的来说,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异常的固执,你说什么都白说,他们总能找出一堆理由拒绝使用定时器。就我个人来说,定时器是首选,不是实在没办法,我不会考虑其他方法。

最后说一个现实的问题,如果用了操作系统,死等的延时基本上只能保证一个精确的下限,无法保证精确的上限。因为你等待期间可能被切换走了,再切换回来的时候定时器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这个问题和中断类似,但往往要严重的多。
但是,实际使用中,等待若干微妙或若干毫秒的问题,常常只是需要等待至少若干微妙或若干毫秒。等的时间不够,任务就会出错,但等的时间长了只是系统响应慢一点,如果中断和切换发生的不多,影响就可以忽略。

不过使用systick可能导致问题更加恶化,由于系统是基于systick->LOAD进行任务切换的,切换回来时systick可能已经走了好几圈,基于systick的判断将出错并将中间的那些圈数全部丢掉,实际的延时可能变成设定值的若干倍,如果你用来等待几十甚至几百毫秒,问题可能会很严重。所以如果使用操作系统,只要可能还是另找一个计数器吧,systick个人建议就别用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V:
只要说到用计时器实现软件精确延时,总会有两种跟帖:
1,贴上一段神奇的代码,号称非常精确。事实上这种代 ...

是啊,【软件延时】真的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存在某种完美的方式,而只有最适合实际需求的方法。

很多前辈们大概是在自己的项目中发现了某种极为合适的延时方法,一时比较兴奋,所以在拿出来讨论的时候有些激动罢!

网友S:
话说这STM32的systick还真是神奇的存在,本质上差不多就是一普通定时器换个名字,在官方的定义中就从“外部资源"变成了“内部资源”了。
然后便肩负起了比普通TIM更多的”责任“,比如跑OS的时候提供OS的tick之类的。。。

总之,systick的使用还是值得大家探讨的!

网友W:
楼上的几个方法都是不错的,学习了

网友X:
是有点浪费资源的

网友Y(2015-08-02):
    感谢楼主。。。
    方法是没有最精确,只有最合适的。让一个菜鸟选择延时的方法,这种死等的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死等的方法无法满足应用的要求了,那必然就会去改进和修正,这也就是菜鸟的进阶过程。
    再次感谢楼主的分享和感谢大家的讨论,让我这个菜鸟学了不少知识

网友Z:
敢问楼主,为什么看不下去了呢???

网友AA(2015-10-25):
引用 网友L:
TI的资料中,此函数在Sysctl.c中是这样定义的:

#if defined(ewarm) || defined(DOXYGEN)    //定 ...

为什么我测试的微妙级的延时有误差呢
延时4us,仿真测试出来差不多十几微妙

网友:
哈哈,有什么看不下去的,都是这个样子,哪儿能精确啊。

网友AB(2016-04-10):
只要上自己观点就一定有喷子,觉得楼主的死等挺好的,毕竟自己的使用环境,还没说自己使用环境,下面几个人就开始比比比比比比的。真心受不鸟,体谅楼主~ 自己就是要用18B20 看了好多帖子也就是这个帖子里面的这几种方法,回头试试。

网友AC:
首先:时钟源精确否?
其次:
       所有计数,不断对CLK累加,   当计到X值时中断,并重载计数值 N,再重新累加的这种中断定时都不准,当然,你只计一次还可以接受的
      --------------这种方式引入了:比较/重载/中断(又含优先级等)..................这个时间是不可预估的(立场:芯片用户)
      --------------反而像TIM捕足的方式更可取(相对中断重载这种方式),因为累计不会被打断,只存在时钟源的误差.
再者:软件.....好吧你有那么高的要求,是否你的芯片主要任务是精确延时.

网友AD:
就一个延时随你用什么,够用就可以,那么精确你是做卫星授时吗,就一个普通单片机,都喜欢搬出来功能复杂的时候,你说说你做的什么什么项目,不就STM32做的吗,能有多复杂的项目,对事件要求这么高就不要用ARM啊,用FPGA麽挺好并行呢爽死你呢,只要你时钟够准

网友AE:
定时中断表示不服

网友AF:
延时程序这样设计不合适吧!浪费资源,等待时可以做很多事情啊!

网友AG(2016-05-13):
真正的高手用子函数延时

网友AH(2016-07-06):
引用 网友H:
while (uint32_t dwTime)
{
     __IO uint32_t  cnt = SysTick->VAL;;

什么玩意

网友AI(2016-09-16):
没看懂大家争论什么??
有什么好争论的??

就算是DS18B20的单总线时序每个延时也是有个范围,
保持在一定误差范围内,不论什么方法都可以。

绝对精确没有必要,
过分的冗余设计,也浪费精力。

毕竟这种小技巧不是项目中应该花费精力的主要地方

网友(2017-07-14):
引用 网友B:
:dizzy:
哦,不过我不喜欢死等,呵呵;

我记得模拟iic是要有个us延时的,用死等方便

网友AJ(2017-09-01):
// dwTime <= 1000ns

void Delay_us(vu32 dwTime)
{
        vu32 dwCurCounter = 0;                              //当前时间计数值
        vu32 dwPreTickVal = SysTick->VAL;                   //上一次SYSTICK计数值
        vu32 dwCurTickVal;                                  //上一次SYSTICK计数值

//        dwTime = dwTime * (rcc_clocks.HCLK_Frequency/1000000);      //需延时时间,共多少时间节拍
        dwTime = dwTime * 9;        //SysTick_SetReload(1000*9); //RCC_PLLMul_9
        for(;;)
        {
                dwCurTickVal = SysTick->VAL;
                if(dwCurTickVal < dwPreTickVal)
                {
                        dwCurCounter += dwPreTickVal - dwCurTickVal;
                }else{
                        dwCurCounter += dwPreTickVal + SysTick->LOAD - dwCurTickVal;
                }
                dwPreTickVal = dwCurTickVal;
                if(dwCurCounter >= dwTime) return;
        }
}

void Delay_ms(u16 wTime)
{
        u16 i;
        for(i = 0; i < wTime; i ++) Delay_us(1000);
}

我得弄成这样才能用,变量声明成volatile 很重要! 不然延时50MS  实际打印出来是35~40ms随机波动

现在这样写打印常来很标准了

相关配置: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SysTick_SetReload(1000*9);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SysTick->VAL = 1000*9;
SysTick_ITConfig(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