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推荐一款双极性输入,5v供电的,spi可通讯接口的AD

楼主(2014-09-27):
如题,求大神推荐一款双极性输入,5v供电的,spi可通讯接口的AD,因为之前选择美信的MAX1032,SPI通讯模式与AD不匹配,采取模拟SPI接口速率不够!
希望大家做过的推荐下,8通道,最好是低功耗,单电源5V供电,双极性输入+-5V,SPI高速通讯,采样速率大于200K

网友A:
到TI或ADI网站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TI或ADI网站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版主回复速度相当快啊,嗯,两边同时进行,:loveliness:

网友B:
一定要双极性和14BIT?如果12BIT可以,用STM自带的AD就行了。双极性问题加个电路解决一下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双极性和14BIT?如果12BIT可以,用STM自带的AD就行了。双极性问题加个电路解决一下就是了。 ...

内部AD毕竟不是很精确嘛,不然AD芯片怎么有点卖几百一个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内部AD毕竟不是很精确嘛,不然AD芯片怎么有点卖几百一个呢

所以问你应用要求啊,如果要求很高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问你应用要求啊,如果要求很高另说。

目标信号频率200K左右,cpu使用低功耗的STM32l型芯片,单电源低功耗供电,SPI接口,之前实验的时候实验MAX1032,SPI接口通讯模式不匹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标信号频率200K左右,cpu使用低功耗的STM32l型芯片,单电源低功耗供电,SPI接口,之前实验的时候实验MA ...

答非所问哦,你系统需要多大精度,要求多高?测什么东东?STM32 12BIT,基本10BIT精度是有保证的。你之前选的也就14BIT。

网友C:
SPI接口不匹配?
SPI是标准的东西,怎么可能不匹配。估计是你自己没配好而已。

网友D:
8通道双极性输入,还需要低功耗。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事先评估一下,多大的功耗就算是低功耗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回复速度相当快啊,嗯,两边同时进行,

每天上下板的时间,挤出时间上来转转;
上班时间要干活;
: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D:
8通道双极性输入,还需要低功耗。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事先评估一下,多大的功耗就算是低功耗啊。 ...

工作模式下40毫瓦左右可以接受啦,因为做手持设备,功耗越低越好   有些在官网上能找到,但是买不到,像MAX1148,工作电流1mA,完美啊,可是没找到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I接口不匹配?
SPI是标准的东西,怎么可能不匹配。估计是你自己没配好而已。 ...

我也希望是自己没配好,呵呵,那款AD芯片要求MASTER SPI的MOSI输出空闲时为低电平,模式为CPOL=0 CPHA=0;我用示波器量过,STM32在CPOL=0 CPHA=0时,MOSI输出空闲时为高电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作模式下40毫瓦左右可以接受啦,因为做手持设备,功耗越低越好   有些在官网上能找到,但是买不到,像M ...

有些芯片是出口限制品。选型前要先弄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希望是自己没配好,呵呵,那款AD芯片要求MASTER SPI的MOSI输出空闲时为低电平,模式为CPOL=0 CPHA=0 ...

标准的东西,不可能存在不一致的要求。
估计是你自己理解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希望是自己没配好,呵呵,那款AD芯片要求MASTER SPI的MOSI输出空闲时为低电平,模式为CPOL=0 CPHA=0 ...

你在规格书那里看到“那款AD芯片要求MASTER SPI的MOSI输出空闲时为低电平”这个要求?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与关注,我找了款TLC3578,达到了我的要求!
说下我这几天弄STM32测出的STM32时序吧,针对STM32L151芯片:
CPOL置0时,SCLK空闲时为低电平,1时空闲为高电平
CPHA置0时,MOSI输出空闲为高电平,1时为低电平;
在使用AD芯片MAX1032时,芯片要求的SPI时序STM32 SPI模式满足不了,只能采取模拟方式!
大家在以后选型时请注意,STM32F系列的SPI时序没有测试,仅对STM32L1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