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关于三相永磁同步伺服电机极数和反馈传感器的精度

楼主(2014-09-27):
      如标题所示的这样,在下是个新手,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包涵,
      我有个疑惑,就是三相永磁同步电机做伺服驱动的话,电机的磁极数,和那个检测位置的传感器的精度之间的关系。

         简单的说,就是比如说我一个4096线的编码器,这个编码器接在电机屁股上,它检测的是360度的,360度对应的是4096线的,可是呢,我电机如果是12极的,就是6对磁极,实际上由于每对磁极完全一样,考虑的时候就是一对磁极来的,一对磁极自己在电角度中的360度对应的就是实际的机械角度中的60度,那换句话说再电角度中,我用clark变换,park变换,矢量控制电机的话,实际控制的是定子的合成磁场在电角度中转360度啊,这个时候转子同步,转子转的就是机械角60度,那编码器只用了1/6的量程啊,但是对应的却是定子磁场的的电角度中的360度。
          如果是1对磁极的电机,就是定子的磁矢在电角度中的360度对应的就是编码器的整个量程4096,这样的理解可不可以理解为那样的话,6对磁极的定子磁场在电角度中转360度的精度不如1对磁极的那个了,因为编码器他用的量程少了,虽然最后的总的输出上看似还是一样,因为6对磁极的那个转子转动的角度更细,相同的定子磁场在电角度中的一样的转动角度,6对磁极的电机转子在机械角中转的量程是1对的那种的1/6,似乎是弥补了那个定子磁场电角度里面的精度差,可是我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让6对磁极的电机,也是定子磁矢在电角度中,转一圈,也是把编码器的全量程都使用了,那样精度就是极其的高了啊?

网友A:
就算你用20位的编码器提高位置的精确度,1对级的电机本身存在的转矩脉冲式及其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你用20位的编码器提高位置的精确度,1对级的电机本身存在的转矩脉冲式及其大的
...

所以才会使用多级电机啊,一对极的在使用中都是要加减速的,实际过程中都是2对极的多见,就是4片磁铁的,我现在要弄的是12对极的,我就在疑惑那个编码器的使用上,能否是让全部量程被定子磁场的一个电角度中的360度全部对应上,而不是360度对应12分之一的量程

网友B(2014-11-12):
多对极电机对于位置的精度控制会更好,请查阅相关专业资料

网友C:
位置精度取决于编码器。

网友D:
我也不理解,位置精度和几对极有啥关系?
直流有刷电机一对极那不要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