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产电路设计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4-09-27):
如题。

如果设计量产的电路,除了尽量减少元器件、选择同型号元器件外,还有哪些可以注意来减小成本和提高可靠性等等的方面?

网友A:
如果刚开始设计,还不知道你的功能实现和性能指标能不能行呢,成本等还不是最主要考虑的
如果你的产品已经准备量产了,那就轻易不要改动了

可靠性,成本等等,都不是一两句话的事儿

网友B:
并不是元件成本越小总成本越小。——还要考虑调试、品管等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刚开始设计,还不知道你的功能实现和性能指标能不能行呢,成本等还不是最主要考虑的
如果你的产品已经 ...

谢谢!
现在在调试阶段,所以想着稍微考虑下。当然性能和功能是优先级最高的,在这个前提下,看有没有什么经验或者注意事项。

网友A:
没有总结成套经验,也有个别教训:饭都快熟了,能不动则不动

网友C:
首先,在可以实现功能的前提下尽量选取同一家芯片厂商的芯片,采购方便。
其次,将贴片器件尽量放到同一边,少做一面钢网,少上一次SMT,节省成本。
还有,放置足够多的测试点,方面量产测试,提高效率。
再有,考虑装配工艺,尤其是接口器件的方向,彼此之间的距离。
最后,PCB板子的处理上,边框,拐角等等一些细节,避免重复上刀。

网友D:
还有一些器件,要考虑到采购周期,不好买的最好找替换的,一般要备两家以上吧,不然订单来了,没有米下锅,也是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在可以实现功能的前提下尽量选取同一家芯片厂商的芯片,采购方便。
其次,将贴片器件尽量放到同一边 ...

赞。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