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刚采购的一批芯片,使用Jlink都下不进去程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9-27):
公司刚采购的一批stm32f103rct6芯片,有的是下不进去程序,有的是下进去程序时钟不正常,什么原因 有人遇到过么

网友A:
“下进去程序时钟不正常” 和 “使用Jlink都下不进去程序” 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进去程序时钟不正常” 和 “使用Jlink都下不进去程序” 有什么关系?

是出现的两种情况,没有联系啊

网友A:
使用Jlink都下不进去程序
检查你和编程相关的电路、供电、复位、接触是否都没问题?烧录不了的片子,替换后呢,还能烧吗?有条件,换个其它的工具再试试,或者找个其它方式排除下是否MCU本体已经损坏?

下进去程序时钟不正常
如何判端到时钟不正常,外部表象?这个表象现象是否会由其它原因引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Jlink都下不进去程序
检查你和编程相关的电路、供电、复位、接触是否都没问题?烧录不了的片子,替换后 ...

谢谢你的建议
同样的电路尝试换不同批次的片子之后问题是能解决的。
而换相同批次的片子问题依然是有的。
初步想法是放弃此批次的片子

网友B:
或许电路原来设计就有问题。只是原来的批次没暴露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同样的电路尝试换不同批次的片子之后问题是能解决的。
而换相同批次的片子问题依然是有的。 ...

可能买的芯片质量有问题吧;
如果是正规渠道,一般批次都比较接近的;
可能你买的,有一部分料比较老吧;

网友A:
如果你的不良率非常高,超过1%,基本上是需要排查的,换货没解决问题,只是逃避。6楼mcuisp说的情况确实也存在的可能,不过一整包货出现如此高的不良率不用该是货品的问题,看看你的电路设计和工艺吧,别是EOS问题导致MCU上电编程的时候就已经损坏了。

网友D:
在现在选项设置有些设置需要选得 有些货批次不同 有些工具下载时要注意的

网友E: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估计是电路板设计或焊接有问题导致的吧。

网友F:
有时候用JLINK下载好像是有点不同,同样的4条线SWD下载,少了一个电源,用U2没有问题,用J下载,就是下不了,把SWD的电源接上,就可以正常下载!

网友G:
STM32有个怪毛病,烧不下去可能跟其他的电源输入有关,比如VREF,VADD等,而不仅仅是VCC

网友H:
遇到此类问题,建议楼主先检查一下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H:
遇到此类问题,建议楼主先检查一下电源。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