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新手请教】16F1933驱动段式lcd时,总是有几段显示不出,求指教!

楼主: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onst uchar table[]={}

//延时一毫秒
void delay1ms()
{
u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延时若干毫秒
void delaynms(uchar n)
{
u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void cshlcd()
{
LCDDATA0=0b00000000;
LCDDATA3=0b00000000;
LCDDATA6=0b00000000;
LCDDATA9=0b00000000;

TRISA=0b00000000;
TRISB=0X00;
TRISC=0X00;
PORTA=0X00;
PORTB=0X00;
PORTC=0X00;

LCDPS=0b00010011;
LCDSE0=0XFF;
LCDCON=0b01001111;
LCDIF=0;
LCDIE=0;
LCDREF=0b10101110;
LCDRL=0b11110001;
LCDCST=0b00000001;
LCDEN=1;

}

void main()
{
cshlcd();

//delaynms(1);
LCDDATA0=0xff;
//delaynms(1);
LCDDATA3=0xff;
//delaynms(1);
LCDDATA6=0xff;
//delaynms(1);
LCDDATA9=0xff;
//delaynms(1);
while(1)
{

//SEG0COM0=1;
//SEG1COM1=1;
//SEG4COM3=1;

}
}

网友A(2014-09-27):
硬件?什么型号的段式液晶,还是开模定制的?

网友B:
我觉得是时序上面有一点误差,可以在某行代码后适当加一些延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什么型号的段式液晶,还是开模定制的?

自己制定的,三个8加一个。E (那个句号是在上方,摄氏度那种),就是用来显示温度的,明天我把comseg表附上,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时序上面有一点误差,可以在某行代码后适当加一些延时看看。

嗯嗯,我再试试,之前每一个寄存器都从头到尾改了一遍。

网友C:
注意硬件端口的问题,很多出在端口无内部上拉,是OD输出的.

楼主:
实物显示

实物显示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D:
先软仿一下,看看每一段是否正常。

网友E:
一般这个是你的程序问题 你可以先让他全部显示出来 然后全部不显示  在调试你定义的段 是否正确 应该很好调试的

网友F:
单片机跟LCD的引脚连接图也不放出来。。。。。
根据LCD显示笔端情况,6、7引脚没起作用;
楼主应该说明下6、7引脚的连接情况,具体连的MCU那两个引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软仿一下,看看每一段是否正常。

我想请问,mplab在win7下运行是不是有些奇怪的问题,我的程序考到xp的mplab中就能正常运行,我试了另外一台win7的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但跟我的还不完全一样,有高手知道吗?

网友G:
1.管脚上用示波器看一下,有没有阶梯波出来。
2.显示RAM寄存器全部写FF,看是不是自己把对应关系搞错了。
3.检查引脚的功能配置位是不是设置正确了。
4.楼主写程序一个注视都不写,态度不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