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39 USB高速host PHY问题!

楼主(2014-09-27):
最近一个项目,想用F439来当USB高速的host来采集USB device的数据。
不知从哪里,也是这个论坛,看到说439自带高速的PHY,所以考虑这个方案。
但是我看资料似乎没有内部的高速PHY啊,都得外接。
文档里的内容
When using the USB OTG HS in HS mode, an
external PHY device connected to the ULPI is required. page34
如果用外部PHY的话,这个usb 高速host稳定性怎么样,最多跑多快?
有没有人用过这样的方案。

楼主:
自己沙发,不知道能不能到1秒30M Byte的速度

网友A:
OTG Host不带PHY,需外加,看429EVK的原理图,上面用的是SMSC USB3300,已经被Microchip收购。
具体的速度没有测试过,也没看到ST有这方面的测试文档提供。

网友B:
我们现在的项目上就用的是高速的PHY芯片。SMSC的USB3340.理论值480Mhz,具体最快速度没有测试过。关键是你需要多快的速率,还有你要求的速率是否可取。不是单单的一个参数能决定的。1秒30M byte,有必要吗?

网友C:
需要外加芯片的;
用68013+FPGA,也只能做到30M字节上下;
用STM32有点悬;

楼主:
多谢各位回复,至少要20M byte的速度,少了不行。
68013只能做从器件,主器件不行。我们的工业相机都是用68013 + FPGA。
现在是有个项目,客户只用stm32F4系列的。

请问songchenping,你们项目速度要求多少?
现在就是担心F439速度不定事。

楼主:
我们打算先弄个板子出来试试。我预计24M byte应该能够承受,mmuuss586说的很对,68013也是在30M稳定,再高不行了。

因为用在工业领域,F4比较新,所以稳定性也是个大问题。好在439不处理其它事,也不跑系统。

网友D:
帮顶。楼主搞定了和大家说说具体方案。

网友E(2014-12-09):
为什么非用STM32,NXP和ATMEL都有内置高速PHY的CoretexM3/M4芯片.

网友F(2015-06-29):
用STM32F4+USB3300基本上是可以达到30多MByte/s的,我实际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