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火线可调光电路,求帮忙

楼主(2014-09-27):
这是我做的一个单火线可调光电路,检测过零信号,单片机输出PWM给光耦实现调光,问题出现在可控硅一旦导通,过零检测信号出现异常,在不完全导通的情况下,本来100Hz的过零信号变成50Hz的过零信号了,这是怎么回事?求高手帮帮小弟的忙。

网友A:
为什么这么复杂啊?

网友B:
原理图太模糊

网友C:
是不是负载工作引起过零检测的输入电压波形变了,你最好观察一下实际波形

网友D:
就是,图太模糊,搞一个清楚的PDF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太模糊

已上传PDF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图太模糊,搞一个清楚的PDF附件。

已上传PDF原理图

网友B:
把过零信号跟输出信号贴出来

网友D:
你这个图,原理是否有问题呀?或者软件处理有问题。
单火线,可控硅一旦导通,L_IN和L_OUT的压差就很小了,光耦就不会导通,认为是过零了。应该要软件配合,判断是否是真的过零点。当可控硅没有导通的时候,才能判断过零点,软件的工作量和难度会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图,原理是否有问题呀?或者软件处理有问题。
单火线,可控硅一旦导通,L_IN和L_OUT的压差就很小了, ...

我软件是这样写的,检测到过零信号后触发中断,关闭可控硅,然后打开定时器,定时器溢出后打开可控硅。改变定时器的值,则改变可控硅的导通时间来调节亮度。这样有什么要改进的吗?

网友D:
问题是可控硅导通时,和实际交流过零时一样,都会产生一个低电平中断信号。上电时,可控硅没有任何输出,会产生100Hz的中断信号。当可控硅没有输出时,当软件检测到过零信号,这个过零信号是准确的。此时,比如你要输出50%,则延时5ms后开启可控硅,一旦开启可控硅,则只要可控硅导通,会一直产生低电平的中断信号,而这个信号并非实际的过零信号。所以,你的软件要重新设计,触发可控硅,要脉冲触发,不需要很宽的脉冲,触发可控硅后,要一直等到中断信号变高,才表明进入了下一个交流半波的开始。你只有理解了可控硅导通、交流过零和中断电平的关系,才可以处理好软件。不知道你的中断信号极性是什么,也许要上升沿中断才更好的满足这个电路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可控硅导通时,和实际交流过零时一样,都会产生一个低电平中断信号。上电时,可控硅没有任何输出,会 ...

也就是说软件判断过零中断信号要用电平触发方式?我现在用的是下降沿触发方式。导通可控硅之后的过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