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贴片电容容量和耐压怎样选择

楼主(2014-09-27):
很多贴片电容都会容量失效或直接击穿短接了。想换时不知它是多大容量?耐压电压是多少?我目前只是到其它板上拆一个个子一样大的换上。你们呢?

网友A:
分析电路,选择合适的耐压。
容量可以测量的啊。
网上有关于贴片电容耐压的资料。。。

网友B:
那一定是电源部分了,只要是可能的最大电压的1.5倍以上就可以了,大一点是没问题的;容量一般都是微法级,大一点是没问题的。其他作用的电容另当别论。